这个是栈溢出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从提示来看是发生了堆栈溢出,很有可能是变量太多导致RAM不够用,或者程序里出现了野指针,你用的什么单片机?排查一下你的程序吧

网友B:
目测是的,目测你用的IAR,在option->general option->stack/Heap中可以更改配置的堆栈大小,你可以改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提示来看是发生了堆栈溢出,很有可能是变量太多导致RAM不够用,或者程序里出现了野指针,你用的什么单片 ...

我用MSP430F149,用IAR编译。我感觉应该我的程序里变量确实是太多了,可能导致这个问题。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的,目测你用的IAR,在option->general option->stack/Heap中可以更改配置的堆栈大小,你可以改一下 ...

您好,请教下,
1.这里面数值怎么改?有什么限制要求吗?
2.我出现的这个问题是MAP430F149单片机出现问题还是编译器IAR出现问题?
谢谢!

网友B:
打钩的话,应该是可以重新分配堆栈的大小的。
现在你的单片机和iar都没有问题,但是给程序空间分配的堆栈太小,导致溢出了,这里分配的话,按道理来说不超过ram应该都是允许接受的。你可以试着把它稍微边的大一点试试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那个里面定义了大连的float,long int 类型,后来我换单片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钩的话,应该是可以重新分配堆栈的大小的。
现在你的单片机和iar都没有问题,但是给程序空间分配的堆栈 ...

那您在更换单片机之前更改IAR里面的那个设置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MSP430F149,用IAR编译。我感觉应该我的程序里变量确实是太多了,可能导致这个问题。谢谢您!

你的这个错误是在编译的时候出现的吗?如果是这样,按照楼上的办法把堆栈设置得大一点,不过你还是要检查一下你的变量,是不是有些定义得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错误是在编译的时候出现的吗?如果是这样,按照楼上的办法把堆栈设置得大一点,不过你还是要检查 ...

不是编译时出现的,是我在正常运行了一会儿后出现的,两者有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编译时出现的,是我在正常运行了一会儿后出现的,两者有区别吗?

运行的时候,就直接到某一个语句就不工作了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行的时候,就直接到某一个语句就不工作了对吧?

对的!!!
你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行的时候,就直接到某一个语句就不工作了对吧?

但是具体是哪个语句我不清楚,因为崩溃的时候整个IAR就跳出运行状态了,我就不知道怎么排查到底是哪个语句或者牵扯到的相关数组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编译时出现的,是我在正常运行了一会儿后出现的,两者有区别吗?

一般来说,在编译阶段是不会检查出堆栈溢出错误的,但是能检查出你的整个RAM使用是否超出了能用的大小,堆栈溢出一般发生在运行中,比如程序里有一些野指针,或者程序函数嵌套层数太多,都会导致堆栈溢出。如果你现在无法通过调试来得知在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那么你可以试着减少部分代码进行排除查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在编译阶段是不会检查出堆栈溢出错误的,但是能检查出你的整个RAM使用是否超出了能用的大小, ...

这个问题我很疑问到底是程序还是IAR有问题。
当我IAR连接通过仿真器连接单片机的时候,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我拔掉板子上的SIM卡(程序中有一段检测是GPRS是否掉线的程序,可能问题就在这段程序中)会出现这个问题。
当我单片机不连接电脑跑程序,(不接仿真器和不打开IAR),我拔掉板子上的SIM卡,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试过好多次。
那到底是我程序还是IAR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很疑问到底是程序还是IAR有问题。
当我IAR连接通过仿真器连接单片机的时候,在程序运行过程中 ...

那你先试试把SIM卡这部分程序去掉看看还会不会了

网友:
我也感觉先把sim卡部分屏蔽掉试一下,感觉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就是内存不太够,以前因为时间问题,我没有仔细纠结他,我换了1612(5Kram),1611(10Kram),然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