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IC202和T202相对R208两端电压是负反馈电路还是负反馈

楼主:
IC202和T202相对R208两端电压按理说应该是负反馈啊?为什么我分析出来是正反馈

网友:
显然你分析错了。
设IC202输出电压上升,则T202导通程度下降,于是IC202的同相输入端电压下降,进而输出电压降低,典型的负反馈。反之亦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然你分析错了。
设IC202输出电压上升,则T202导通程度下降,于是IC202的同相输入端电压下降,进而输出电 ...

      chunyang版主,你的分析我觉得应该是对的。但我有个疑问,T202导通程度下降,会导致T202的Ic下降(R209电压下降),Uce也下降,那么+B1电压上升,IC202的同相输入端电压不是上升了吗?

附图,技术手册上的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unyang版主,你的分析我觉得应该是对的。但我有个疑问,T202导通程度下降,会导致T202的Ic下降( ...

为什么Uce下降?这个结论你怎么得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Uce下降?这个结论你怎么得出的?

我懂了,你的意思是说T202导通程度下降,Ic下降,通过T202流过R208的电流也下降,而IC201的输出电流不变,所R208上电流应该是从左往右流过的,也就是说+B1下降,所以IC202的同相输入端电压下降。

我之前的错误是,看了手册上这个图,从Ube下降得出Ic变小,从Ic变小得出Uce变小。其实图上Ube和Uce关于Ic的曲线都是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测得的,就是说Uce关于Ic曲线肯定是在Ube不变的情况下测到的。我却从Ube下降得出Ic变小,从Ic变小得出Uce变小,真是汗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懂了,你的意思是说T202导通程度下降,Ic下降,通过T202流过R208的电流也下降,而IC201的输出电流不变 ...

晶体管的基本特性是:Uce随着Ic的增加而减小,饱和时Uce最低;反之,Uce随Ic的减小而增加,截止时Uce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的基本特性是:Uce随着Ic的增加而减小,饱和时Uce最低;反之,Uce随Ic的减小而增加,截止时Uce最大 ...

好惭愧啊,chunyang版主说的很对,附图一张表示赞同。
但还是想麻烦下版主,你是怎么根据T202导通程度下降,得出IC202的同相输入端电压下降。

如果是,T202的Ic下降,Uce增大,可是R209的电压不是下降了吗,如何得出IC202的同相输入端电压会下降?

谢谢版主作答,菜鸟是在是捉急啊。

网友B:
R209上的压降(注意不是你说的什么电压)是会随着晶体管的导通程度的下降而下降,可问题是,晶体管的CE结压降却会随之大幅上升,所以运放的输入电压下降了。你对这个问题反应不过来,说明你对晶体管的基本特性和工作原理还是一笔糊涂账,赶紧补课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09上的压降(注意不是你说的什么电压)是会随着晶体管的导通程度的下降而下降,可问题是,晶体管的CE结压 ...

谢谢chunyang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