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两个不同时间中的分钟之间的差值?

楼主:
我想计算两个不同时间的的分钟之间的差值:

比如A时间为12:11:13,(时,分,秒)
B时间为12:16:15
当A和B时间的分钟都没有越过59的时候,相减一下就可以了。
那如果A时间的分钟刚刚越过59,B没有越过59,我可以借助小时进位,A小时比B小时多了1,然后加上60分钟去减去B的分钟。

那如果A时间是23:59:59
B时间是23:55:55
当A的分钟越过59的时候,A的小时变为0,我又没有设置天,那该怎么计算?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不用考虑这么多的?

网友:
向下换算成多少秒,然后相减,再回算成分钟。24h=86400,一个整型变量就可以存完,算起来也方便。至于A的小时是0的话你就直接把A的分和秒都换算成秒,然后加上86400再减去B的总秒数,再换算成分就行了

网友A:
设A、B为两个时间的分钟值,若A>=B,二者之差为A-B。若A< B,二者的差为A+60-B。小学数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A、B为两个时间的分钟值,若A>=B,二者之差为A-B。若A< B,二者的差为A+60-B。小学数学啊!

楼上正解,我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A、B为两个时间的分钟值,若A>=B,二者之差为A-B。若A< B,二者的差为A+60-B。小学数学啊!

我去,就这么简单。。。。。。。。。。。。

网友:
你这两个不同时间之间相差不到一个小时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可以这样算,否则你还得计算小时之间的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