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_dir 和gpio_pull的区别

楼主:
如题,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但如果要说出他们的区别该怎么说呢?

网友:
求有人回复。。

网友A:
gpio_dir和gpio_pull两个的作用都不是一回事

不知道卤煮说的知道他们的意思是指什么?字面意思?

网友A:
gpio_dir是配置gpio作为输入还是输出的,即gpio的方向配置

gpio_pull是配置gpio上拉还是下拉的

两个本来就不是一回事,还谈啥区别?

网友:
区别应该是用于同类事物的不同之处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io_dir和gpio_pull两个的作用都不是一回事

不知道卤煮说的知道他们的意思是指什么?字面意思?

我也纳闷儿,有人这么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io_dir是配置gpio作为输入还是输出的,即gpio的方向配置

gpio_pull是配置gpio上拉还是下拉的

我也感觉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