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ADC检测电压实际显示误差?

楼主:
大家做的AVR检测电压实际误差是在0.1V左右吗?

网友:
如果基准电压很精确,误差可以做到很小。还要看你检测电压的范围,1V误差0.1V应该就很大,而如果220V误差0.1V就不差了。

网友:
检测十多伏的情况下……

网友:
AVR的基准2.56V用万用表实测2.54V,用示波器测2.57V,看来测量工具也是个问题……

网友:
上面提到检测220V交流,顺便说一下,除了电压互感器再把交流变直流检测外,还有好的方法么?

网友:
电阻分压,电能芯片,变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