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一答】问:如果找不到能够执行所需功能的模拟IC,我该怎么办?

楼主:
问:如果找不到能够执行所需功能的模拟IC,我该怎么办?

网友A:
楼主的回答那里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回答那里去了啊

应该怎么办呢?应构建自己的专用集成电路 (ASIC)!我们往往认为,集成电路(ASIC中的IC部分)是单块芯片,但事实上,这一概念比单芯片IC要早数十年。现代模拟IC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用,将运算放大器、基准电压源、乘法器、转换器、模拟开关等构建模块组装在一起就能执行复杂的功能。,,,,
http://www.analog.com/zh/content/RAQ_Jun_13_issue95/fc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