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知识百科]静态和扫描的区别

楼主:
怎样提升显示屏使用寿命?
1.提供稳定电压电源,并接地保护。
2.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不要使用。(如暴风雷雨天气等)。
3.播放时不要长时间处于全白色画面,以免造成发光二极管亮度衰减,影响显示屏使用寿命。
4.亮度够用就好,在制作视频文件时也可以通过适当降低画面亮度、对比度方式来增加显示屏使用寿命。
5.LED显示屏连续播放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
6.长期不使用显示屏时,要每隔一周开一次屏,让显示屏去除屏体上的潮湿。
7.金达诺两面翻显示屏具有平面广告的特性,可以贴两幅喷绘画面。但有些经营者为了省时间怕麻烦,换新画面时不截掉原有的画面,直接在原画面上叠加粘贴。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错误!要知道,喷绘所用的材料一幅100平方米画面就有近百斤重,如果每次都这么图方便几层的网上叠加,会对屏体和基础结构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在贴新画面之前先清掉原有画面避免安全隐患!

静态屏与扫描屏的区别:
从驱动IC的输出脚到像素点之间实行“点对点”的控制叫做静态驱动。从驱动IC的输出脚到像素点之间实行“点对多点”的控制叫做扫描驱动,它需要行(或列)控制电路。从驱动板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静态驱动不需要行(或列)控制电路,成本较高,但显示效果和稳定性好,亮度损失较小,单通道故障不会相互影响。扫描驱动它需要行(或列)控制电路,但成本低,显示效果和稳定性差,亮度损失较大,单通道故障会影响其它LED灯工作。

以一平方米P16全彩显示屏为例,假设LED及其它材料相同,静态屏驱动IC数量为3906*3/16=732颗,而1/4扫描屏3906*3/16/4=183颗(外加行驱动芯片),虽扫描屏节约了芯片,大幅降低了成本,其结果造成扫描屏亮度只有静态屏亮度的1/4大小。如果故意加大扫描屏LED驱动电流,势必会导致LED提早衰减。但一般扫描屏功率也较静态屏降低许多,运用成本较低,约为静态屏的1/3。同时扫描屏因IC控制的LED灯较多,因此刷新率较低,控制系统成本需相应提高。根据两种驱动电路的原理,在环境亮度较高的户外一般选用静态驱动的显示屏,而扫描屏仅适合应用于房檐下、室内、高密度显示屏等条件下。

网友:
从驱动IC的输出脚到像素点之间实行“点对点”的控制叫做静态驱动 普及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