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flash

楼主:
利用DMA在Flash中同一位置处存储数据,每次存储前都需要擦除吗,还是只要在程序开始处擦除一次即可?

网友:
直接覆盖

网友:
大哥啊,flash是先擦除才能写入的

网友A:
flash必须先擦除才能写入,如果没有擦除就进行了写入也不会返回错误,但是等到再读这个地址的数据时就会出现ECC,也就是写入的数据是不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ash必须先擦除才能写入,如果没有擦除就进行了写入也不会返回错误,但是等到再读这个地址的数据时就会出 ...

看到他的题目了吗?DMA数据传输啊
在使用什么芯片的DMA通道传输的时候需要每次存入的时候进行擦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他的题目了吗?DMA数据传输啊
在使用什么芯片的DMA通道传输的时候需要每次存入的时候进行擦除?

不好意思,没明白题目什么意思

网友:
芯片型号MSP430F5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