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F4158写入时序无法应

楼主:
ADF5148调试记录
连接ADF4158的控制线
SPI_CS
SPI_CLK
SPI_MOSI
写入时序的程序为:
void ADF4158_Write(u32 PLL_data)
{
      u8 i;
            PLL_CS=1;
          SPI_CLK=0;
          PLL_CS=0;
          for(i=0;i<32;i++)
            {
                    SPI_CLK=0;
                  if((PLL_data&0x80000000)!=0)
                     SPI_MOSI=1;
                  else
                        SPI_MOSI=0;
                           SPI_CLK=1;
                        PLL_data<<=1;
            }
         PLL_CS=1;
         SPI_CLK=0;
}
F:\交通雷达\1.PGN

F:\交通雷达\2.PGN
上电后进行初始化ADF4158初始化芯片的程序
void ADF4158_Init()
{
  ADF4158_Write(0x00000007);  //R7
  ADF4158_Write(0x00000006);  //R6 (1)
  ADF4158_Write(0x00800006);  //R6 (2)
  ADF4158_Write(0x00133335);  //R5 (1)
  ADF4158_Write(0x00933335);  //R5 (2)
  ADF4158_Write(0x00000004);  //R4
  ADF4158_Write(0x00000143);  //R3
  ADF4158_Write(0x08008002);  //R2
  ADF4158_Write(0x0FBE0001);  //R1
  ADF4158_Write(0x00190D48);  //R0
}
为什么ADF4158没有输出想要的FSK模式。

网友:
串行时序正常的话,芯片管脚的CE需要置高电平,打开电荷泵;程序中未看出这一点

网友:
①程序时序与时序图是不一致的:数据的最后一们LSB时,要求LE=H;
②时序正常,芯片的CE管脚需置高,才能打开电荷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