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功耗问题

楼主:
求大虾指导,我的程序需要上位机发送一个参数才开始执行功能,现在问题是程序刚下载完成后电流会瞬间增加很大,而且后面还在缓慢增加,但参数发送之后电流就稳定在了一个小一点的值上,请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初始化时候的电流会很大呢?
还有就是如果不及时发参数,电流就会一直增加,直到程序跑死了,怎么解决呀?跪求指教。

网友:
上个电路图,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哪家的片子?

网友:
altera的片子

网友:
是否正确设置了未使用的pin,将其设置为输入三态!

网友:
  有没有复位电路?

网友:
问题解决了,修改了程序上的初始值,电流就降下来了,功耗也就降下来了,可能是资源用的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