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时改变PWM的占空比呢?

楼主:
我想实时改变PWM的占空比,求大神们帮忙

网友A:
你的问题重点在于 实时 还是改变占空比?如果是实时的话,可用定时器,或者用 RTOS 来解决。如果改占空比有相应的函数 PWMPulseWidthSet 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重点在于 实时 还是改变占空比?如果是实时的话,可用定时器,或者用 RTOS 来解决。如果改占空比有 ...

我的意思是根据外部传感器值的变化来改变PWM的占空比,二者皆是重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重点在于 实时 还是改变占空比?如果是实时的话,可用定时器,或者用 RTOS 来解决。如果改占空比有 ...

谢谢你,我自己写的有点问题,已解决,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我自己写的有点问题,已解决,麻烦了

不客气,问题的描述要尽量详细一些哦。

网友:
你好,能发给我看看吗?我现在耶是在为此困扰

网友:
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来实现pw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