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调stm32中的SPI,程序运行后串口中输不出数据,求大神解答,程序如下: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BufferSize 32
#define DELAY() {for(i=0;i<200;i++);}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const u8 SPI1_Buffer_Tx[BufferSize]=
{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0x10,
        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
        0x19,0x1A,0x1B,0x1C,0x1D,0x1E,0x1F,0x20
};
const u8 SPI2_Buffer_Tx[BufferSize]=
{
        0x51,0x52,0x53,0x54,0x55,0x56,0x57,0x58,
        0x59,0x5A,0x5B,0x5C,0x5D,0x5E,0x5F,0x60,
        0x61,0x62,0x63,0x64,0x65,0x66,0x67,0x68,
        0x69,0x6A,0x6B,0x6C,0x6D,0x6E,0x6F,0x70
};
u8 SPI1_Buffer_Rx[BufferSize];
u8 SPI2_Buffer_Rx[BufferSize];
u8 Tx_Idx=0;
u8 Rx_Idx=0;
u8 k=0;
u8 i=0;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SPI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memset(SPI1_Buffer_Rx,0,sizeof(SPI1_Buffer_Rx));
        memset(SPI2_Buffer_Rx,0,sizeof(SPI2_Buffer_R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SPI_Mode_Slave;
        SPI_Init(SPI2,&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ENABLE);
        SPI_Cmd(SPI2,ENABLE);
        while(Tx_Idx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SPI2_Buffer_Tx[Tx_Idx]);
                SPI_I2S_SendData(SPI1,SPI1_Buffer_Tx[Tx_Idx++]);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RESET);
                SPI2_Buffer_Rx[Rx_Idx]=SPI_I2S_ReceiveData(SPI2);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RXNE)==RESET);
                SPI1_Buffer_Rx[Rx_Idx++]=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printf("\r\nThe First transfer between the two SPI peripherals:"
                                        "The SPI1 Master andd the SPI2 slaver.\r\n");
        printf("\r\nThe SPI1 has sended data below:\r\n");
        for(k=0;k         {
                printf("%0.2d\r",SPI1_Buffer_Tx[k]);
                DELAY();
        }
        printf("\r\nThe SPI2 has receive data below:\r\n");
        for(k=0;k         {
                printf("%0.2d\r",SPI2_Buffer_Rx[k]);
                DELAY();
        }
        printf("\r\n\r\n");
        printf("\r\nThe SPI2 has sended data below:\r\n");
        for(k=0;k         {
                printf("%0.2d\r",SPI2_Buffer_Tx[k]);
                DELAY();
        }
        printf("\r\nThe SPI1 has receive data below:\r\n");
        for(k=0;k         {
                printf("%0.2d\r",SPI1_Buffer_Rx[k]);
                DELAY();
        }
        Tx_Idx=0;
        Rx_Idx=0;
        memset(SPI1_Buffer_Rx,0,sizeof(SPI1_Buffer_Rx));
        memset(SPI2_Buffer_Rx,0,sizeof(SPI2_Buffer_Rx));
        SPI_Cmd(SPI1,DISABLE);
        SPI_Cmd(SPI2,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PI2,&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SPI_Mode_Slave;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ENABLE);
        SPI_Cmd(SPI2,ENABLE);
        while(Tx_Idx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SPI1_Buffer_Tx[Tx_Idx]);
                SPI_I2S_SendData(SPI2,SPI2_Buffer_Tx[Tx_Idx++]);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RXNE)==RESET);
                SPI1_Buffer_Rx[Rx_Idx]=SPI_I2S_ReceiveData(SPI1);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RESET);
                SPI2_Buffer_Rx[Rx_Idx++]=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printf("\r\nThe Second transfer between the two SPI peripherals:"
                                        "The SPI2 Master and the SPI1 slaver.\r\n");
        printf("\r\nThe SPI2 has sended data below:\r\n");
        for(k=0;k         {
                printf("%0.2d\r",SPI2_Buffer_Tx[k]);
                DELAY();
        }
        printf("\r\nThe SPI1 has receive data below:\r\n");
        for(k=0;k         {
                printf("%0.2d\r",SPI1_Buffer_Rx[k]);
                DELAY();
        }
        printf("\r\n\r\n");
        printf("\r\nThe SPI1 has sended data below:\r\n");
        for(k=0;k         {
                printf("%0.2d\r",SPI1_Buffer_Tx[k]);
                DELAY();
        }
        printf("\r\nThe SPI2 has receive data below:\r\n");
        for(k=0;k         {
                printf("%0.2d\r",SPI2_Buffer_Rx[k]);
                DELAY();
        }
        while(1);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
                RCC_HSEConfig (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RCC_HCLKConfig (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 (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 (RCC_HCLK_Div2);
                                FLASH_SetLatency (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 (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PLLConfig (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RCC_PLLCmd (ENABLE);
                                while (RCC_GetFlagStatus (RCC_FLAG_PLL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 0x08);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SPI_FirstBit_L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7;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SPI_Mode_Slave;
        SPI_Init(SPI2,&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ENABLE);
        SPI_Cmd(SPI2,ENABL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u8)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return ch;
}

网友A:
分步检测,先检测SPI,在检测串口,这些代码STM32都有例程,自己好好对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步检测,先检测SPI,在检测串口,这些代码STM32都有例程,自己好好对照一下。。。。。。。。。

对照了,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