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wifi通信测试

楼主:
好了,我折腾了一下下,大家可以测试一下launchpad的3.3v电压是否稳定,我的板子输出3.6v±0.05v的样子
板子上wifi配置是at指令,我的wifi模块接在USCA1上,板载的USB串口是USCA0上的,所以程序作了一个桥接,就是USCA0------USCA1之间这样数据流如下

PC------USCA0---------USCA1-------WIFI

实际测试发现,不能配置wifi找了很久终于找到是板子电源的问题,仔细看了下launchpad的电路图,才发现这个小玩意真的是学问大大的啊,设计者的水平真是高。
看看整个电源是USB5V----DCDC-----3.3v这样的设计(或者本身就是3.6V的设计,大家帮忙确认)

板子上面有三个msp430,分别是主角FR5969+调试/能量测量F5528+PWM控制器G2452
当然还有很多电路设计,模拟开关/USB保护等等,学问很大,大家可以仔细分析,在自己的设计中应用它,F5528除了用于debug之外还提供功耗测量,可以看下他的电路设计扎实。

好了,继续说我的东西吧,换了电源,由于DSM501A需要使用5v供电索性在我的顶板上焊接了一个5v-3.3v的LDO,不用板子自己的电源了,直接外加5V吧,这样wifi自然是通了,估计很可能是纹波或者电压过高两者之一的原因导致的wifi不工作,wifi芯片是mt5931.

WIFI配置

WIFI测试(注意这里我修改了NETP的服务器地址为104,上面设置的222是ipad的地址,在上面的tcp console上测试了一下,不支持换行,只好暂时搁置,再找工具咯)

基本上目前支持三个命令,AT+H、AT+MODE、AT+SENS

关于前面两个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帖子,AT+SENS主要支持三个传感器数据查询分别是
温度AT+SENS=temp
湿度AT+SENS=humi
颗粒AT+SENS=pm2.5

目前PM2.5的程序还在写,暂时没有数据。

结构拓扑:

PC----USCA0----FR5969----USCA1-----WIFI------路由器-------PC/IPAD
       USCA1
       WIFIconfig

后期主要工作
1)实现传感器数据在FRAM中的存储和功耗控制
2)实现系统连接到乐联网平台/新浪/微信 三择一
3)实现在ios/android/linux上的数据交互  三择一

附件:

ipad上的测试,AT+H命令

最终实物:

网友:
ipad上面运行的是类似tcp/udp debug工具
想找个开源项目自己捣鼓一下,要看时间是否允许

网友A:
哎  低功耗没法发挥,硬件跟不上
测pm2.5  wifi都耗电。。。

大家都不玩低功耗的东东啊

后期会分享一个低功耗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低功耗没法发挥,硬件跟不上
测pm2.5  wifi都耗电。。。

唉,同感啊
低功耗不是单单mcu低功耗就行的
外围模块稍微大一点都不行啊wifi就是个电老虎啊
手上资源有限。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同感啊
低功耗不是单单mcu低功耗就行的
外围模块稍微大一点都不行啊wifi就是个电老虎啊

是的 可以通过添加模块供电开关管来控制功耗
本质也是少干事情,这种低功耗是msp430的主线,不过这几年也在往其他方向发展

我焊接顶板的时候没有加这些管子,所以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