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mel Studio6.2编译出错,ATmega16的T/C0例程

楼主:
我最近在学习AVR单片机,我参考《AVR单片机使用C语言程序设计与典型实例》书上的例程来学习,但是我使用Atmel Studio6.2编译书上的T/C0例程时,出错了,是什么原因呢?
#define F_CPU 4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iom16.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uchar Led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second = 0;
uchar count = 0;
uchar minute = 0;

void LEDShow(int num)
{
        uchar i,tmp,curnum;
        int tmpnum;
        tmp=0xef;
        tmpnum=num;
        for (i=0;i<4;i++)
        {
                curnum = tmpnum % 10;
                curnum = tmpnum / 10;
                PORTA =tmp;
                if (i==2)
                {
                        PORTC=LedNum[curnum]|0x80;
                }
                else
                {
                        PORTC=LedNum[curnum];
                }
                _delay_ms(1);
                tmp = (tmp<<1);
        }
}
int main(void)
{
    DDRC = 0XFF;
    DDRA = 0XFF;
    DDRB = 0X01;
    TCCR0 = 0X05;
    TIMSK = 0X01;
    TCNT0 = 256 - 0.01/(1024.0/F_CPU);
    sei();
        while(1)
    {
        LEDShow(minute*100+second);
                if (second>59)
                {
                        second = 0;
                        minute ++;
                }
                if (minute>99)
                {
                        minute=0;
                }
    }
        return 0;
}
SIGNAL(SIG_OVERFLOW0)
{
        count++;
        if (count == 99)
        {
                second++;
                count=0;
        }
        TCNT0=256 - 0.01/(1024.0/F_CPU);
}

编译错误是:Error 1   attempt to use poisoned "SIG_OVERFLOW0"

网友A:
检查一下AVR ToolChain的版本,以及程序中MCU型号的设置。在AVR Studio 4+AVR Toolchain 3.3中编译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AVR ToolChain的版本,以及程序中MCU型号的设置。在AVR Studio 4+AVR Toolchain 3.3中编译是正常的 ...

我用的是Atmel Studio6.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Atmel Studio6.2的

AVR Toolchain现在换成新的中断表示方式了。改成

SIGNAL(TIMER0_OVF_vect)

就可以了。

网友:
不过说实话,用AS6开发,还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虽然功能多,但远没有AS4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