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isgner原理图编译 的off grid警告问题求助

楼主:
我在画原理图和原理图元件库时候,都有设置扑捉栅格、跳转栅格为1MM,反正为一致,,然后对PCB项目里的原理图进行编译,后会出现警告,发现对原理图里的所有电阻,都提示off grid pin (referred)....
然后不断对电阻进行重画,再编译还是出现这个警告,我确认电阻绘制时候有按栅格对齐了。。
这是为什么,请教。

网友:
绘制封装,绘制原理图都要对齐栅格。

网友:
可以这样试试
在原理图元件库页面,右键,,选项,,栅格
删除中间选项后再编译一下

网友:
我确认电阻绘制时候有按栅格对齐了。
------------
标准电阻封装一般是采用mil单位,显示的时候最好也使用mil。

另外,也可以全部选中,然后右键,Align->Align to grids.

网友:
花原理图从来不编译的说!

网友A:
同上,从来不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上,从来不编译

原理图编译不通过,画PCB图的时出错不易修改

网友:
不是很多的话,自己应该还可以发现的,画过最多11页原理图,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还是需要养成编译的习惯吧。不然一个小错误容易带来麻烦

网友:
好像没有遇到过,可以把对齐的单位设为mil,试试看。

网友:
嗯。。很奇怪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彻底解决了,而且方法简单。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49711c618df131fa441b7c21.html

网友:
好奇,我的回复怎么消失了。、

网友:
我找到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也许是版本更新的缘故: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49711c618df131fa441b7c21.html
嘿嘿

网友: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49711c618df131fa441b7c21.html
原来是因为我的连接缘故,再试一次,不行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