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B稳定性

楼主:
使用msp430f5418+HT1621B驱动段式液晶 先调试了两块样机 一切正常 但是后来把样机发给客户之后 客户再回发给我后 我想再做一些相关测试 供电一段时间后发现显示忽然不正常了 灰度很暗很暗 随后又焊接两块板子进行调试 都是一样的症状 最后进行相关排查 单片机是确定运行起来的 程序应该也没有问题 因为另一块样机是好的 最后无奈 将好的样机的驱动芯片换至有问题的那块样机上 显示正常了 至此确定是驱动芯片问题 但是稳定性欠佳 还是会低概率性的显示不正常 PS一下:X宝买的货 但我觉得那么便宜的货 应该不存在假货翻新之类吧 所以想请问使用过HT1621B这款驱动芯片的大大们 这款驱动芯片的运行稳定性如何 也请各位大大帮忙分析有无其他潜在可能性 在此先行感谢各位

附上显示部分原理图:

网友A:
HT1621稳定性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B:
很有可能就是国产的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就是国产的假货

买了十片 只有两三片可用 其他全部阵亡 1元钱的片子也值得山寨 看丝印不像山寨啊 难道山寨水平大提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1621稳定性确实不怎么样

差到什么程度呢? 我好的那片还是有低概率性的显示不正常 还是说对电源要求很苛刻 但是我各种电源方式供电都试过了 而且电源也都做了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1621稳定性确实不怎么样

还有这个VLCD是不是不能大于VDD 因为液晶显示亮度有问题 我想LCD 5V供电  芯片3.3V供电 这样是不是不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就是国产的假货

这个芯片几年前就有假的了
话说你LCD不是直接从芯片上取电的吗,如何做到LCD 供5v,芯片3.3v

网友:
楼主 这个VLCD和VDD 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之前有用过VK1621B 的,用得还不错,附件有产品IC资料,驱动程序。推荐可以使用试试!!

VK1621B液晶显示驱动IC 中文资料.pdf

HT1621B替代HT1622取代HT1623兼容HT1625代替HT1626 中文资料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