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中的走线和原件,边框变灰色

楼主:
altium  designer PCB图中,经常走线 、元件、焊盘 、甚至PCB板边框都变成灰色,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上个图看一下

网友:
就是这样的,如图,连边框粉红色的禁止布线层边界也变灰色了。怎么也改不回去,要重画

网友A:
清过滤器看看,还有一种可能是你选中了某一层,这时 按 shift + s 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注意过滤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过滤器看看,还有一种可能是你选中了某一层,这时 按 shift + s 就可以了

多谢,我试试看。

网友:
楼主是无意中进行了Shift + S,切换多层显示/单层显示模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