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extern与static的使用

楼主:
C语言--extern与static的使用
第一章 extern使用方法
一.变量
对于变量来说,
(1)extern int a;//声明一个全局变量a,
(2)int a;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a,
(3)extern int a =0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a 并给初值,
(4)int a =0;//定义一个全局变量a,并给初值。
上述4种情形,(3)与(4)等同。
定义只能在一处出现,但声明可以在多处出现。也就是说,不管是int a;还是extern int a=0;还是int a=0;都只能出现一次,而extern int a可以出现很多次。
当你要引用一个全局变量的时候,你就要声明,extern int a;这时候extern不能省略,因为省略了,就变成int a;这是一个定义,不是声明。
二.函数
对于函数来说,定义的时候用extern,说明这个函数是可以被外部引用的,声明的时候用extern说明这是一个声明。但由于函数的定义和声明是有区别的,定义函数要有函数体,声明函数没有函数体,所以函数定义和声明时都可以将extern省略掉,反正其他文件也是知道这个函数是在其他地方定义的,所以不加extern也行。
总结:
1)对变量而言,如果你想在本源文件中使用另一个源文件的变量,就需要在使用前用extern声明该变量,或者在头文件中用extern声明该变量;
2)对函数而言,如果你想在本源文件中使用另一个源文件的函数,就需要在使用前用声明该变量,声明函数加不加extern都没关系,所以在头文件中函数可以不用加extern。
第二章 static使用方法
一. 全局静态变量
在全局变量之前加上关键字static,全局变量就被定义成为一个全局静态变量。
1)内存中的位置:静态存储区(静态存储区在整个程序运行期间都存在);
2)初始化:未经初始化的全局静态变量会被程序自动初始化为0(自动对象的值是任意的,除非他被显示初始化);
3)作用域:全局静态变量在声明他的文件之外是不可见的,准确地讲,从定义之处开始到文件结尾。
定义全局静态变量的好处:
<1>不会被其他文件所访问、修改;
<2>其他文件中可以使用相同名字的变量,不会发生冲突。
二. 局部静态变量
在局部变量之前加上关键字static,局部变量就被定义成为一个局部静态变量。
1)内存中的位置:静态存储区
2)初始化:未经初始化的全局静态变量会被程序自动初始化为0(自动对象的值是任意的,除非他被显示初始化)
3)作用域:作用域仍为局部作用域,当定义它的函数或者语句块结束的时候,作用域随
之结束。
注:当static用来修饰局部变量的时候,它就改变了局部变量的存储位置,从原来的栈中存放改为静态存储区。但是局部静态变量在离开作用域之后,并没有被销毁,而是仍然驻留在内存当中,直到程序结束,只不过我们不能再对他进行访问。当static用来修饰全局变量的时候,它就改变了全局变量的作用域(在声明他的文件之外是不可见的),但是没有改变它的存放位置,还是在静态存储区中。
三. 静态函数
在函数的返回类型前加上关键字static,函数就被定义成为静态函数。函数的定义和声明默认情况下是extern的,但静态函数只是在声明他的文件当中可见,不能被其他文件所用。
定义静态函数的好处:
<1> 其他文件中可以定义相同名字的函数,不会发生冲突
<2> 静态函数不能被其他文件所用。
*******************************************************************************
存储说明符auto,register,extern,static,对应两种存储期:自动存储期和静态存储期。auto和register对应自动存储期。具有自动存储期的变量在进入声明该变量的程序块时被建立,它在该程序块活动时存在,退出该程序块时撤销。关键字extern和static用来说明具有静态存储期的变量和函数。用static声明的局部变量具有静态存储持续期(static storage duration),或静态范围(static extent)。虽然他的值在函数调用之间保持有效,但是其名字的可视性仍限制在其局部域内。静态局部对象在程序执行到该对象的声明处时被首次初始化。 由于static变量的以上特性,可实现一些特定功能,比如:统计次数功能
1.统计次数功能
声明函数的一个局部变量,并设为static类型,作为一个计数器,这样函数每次被调用的时候就可以进行计数。这是统计函数被调用次数的最好的办法,因为这个变量是和函数息息相
关的,而函数可能在多个不同的地方被调用,所以从调用者的角度来统计比较困难。代码如
下:
void count();
int main()
{
int i;
for (i = 1; i <= 3; i++)
count();
return 0;
}
void count()
{
static num = 0;
num++;
printf(" I have been called %d",num,"times\n");
}
输出结果为:
I have been called 1 times.
I have been called 2 times.
I have been called 3 times.

网友A:
定义只能在一处出现,但声明可以在多处出现。学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义只能在一处出现,但声明可以在多处出现。学习了啊

呵呵,搞明白以后就不会犯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