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全彩显示屏加载不成功的常见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
以使用寿命长,显示方式多样化,颜色鲜艳等优点据称的全彩LED显示屏,在使用过程也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小问题,譬如显示屏画面在播放广告时,加载不成功等问题。遇到这类的问题,一定不要慌,这只是小问题,稍微了解一些LED显示屏知识就可以轻松排解。

碰到全彩LED显示屏加载不上的情况,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查看跳线帽是否松动或脱落;如果跳线帽没有松动现象,请确保跳线帽的方向正确。

必须确保LED显示屏控制卡硬件已经正确上电,检查控制卡电影座的正负极有没有接反和接触不良。

检查串口线是否断开,两端的插口是否完好,首先把外壳打开查看焊接的通讯线是否脱落,然后用万用便连接通讯线的两端看中间有没有断开的地方;
查看通讯线是否接错,通讯线一般分为两种接发,一种是直通法(2对2、3对3、5对5),另外一种是交叉法(2和3交叉,5对5),一般相对应的LED显示屏控制卡只能使用一种连接方法;

对照LED显示屏控制软件和自己选用的控制卡来选择正确的产品型号、正确的传输方式、正确的串口号、正确的串行传输速率并对照软件内提供的拨码开关图正确地设置控制系统硬件上的位址位元及串行传输速率

如经过以上检查并校正后仍然出现加载不上,请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是否所连接的电脑或控制系统硬件的串口被损坏。以确认是否应送还电脑厂家或将控制系统硬件送还检测。如果有多余的LED显示屏控制卡的话,可以安装正确的方法把多余的一套放上去看能否加载成功。

如果通过以上方法,全彩LED显示屏还是加载不上,那就有可能是你的操作方法有误或者产品本身有问题。那最后只能联系LED显示屏厂家或工程师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