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别人的zigbee产品做二次开发出现功能不全的问题!!!

楼主:
用了别人透传模块产品上的cc2530核心板进行二次开发,发现该核心板能作为协调器建立网络,但无法作为路由器或终端加入到所建立的网络中,debug时发现程序在进入到搜索网络函数的回调函数即“ZDO_NetworkDiscoveryConfirmCB()”时,所传过来的参数“ResultCount”一直为0,即没搜索到网络,从而一直使得接下来的“msg.hdr.status = ZDO_FAIL;”,在使用另外的开发板下载同样的程序时却可以搜索到所建立的网络,因此判断出该核心板作为路由器或终端时缺失搜索网络的功能,请问各位这种功能的缺失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别人做产品时在芯片中固化了一些功能限制的程序吗?还是在核心板的硬件电路上有做了功能限制?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注:ZStack-CC2530-2.3.0-1.4.0和ZStack-CC2530-2.5.1a中的SampleApp下载了都试过不行,硬件连接没问题,做为协调器建立网络成功后对应的指示灯有反应,用的是IAR8.10,win8和win7系统都试过不行)

网友:
用我司的GAINSPAN-wifi 模块,我相信能解决你的问题,联系方式,Seven_ouyang@longtrump.com,QQ:2825569612

网友A:
你跟踪一下ZDO_beaconNotifyIndCB,看看是否收到信标?

网友B:
你既然买了别人的产品,为什么不直接找他们的技术或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买了别人的产品,为什么不直接找他们的技术或技术支持?

问过了,由于该产品不是开发板,因此别人只对产品所能实现的功能范围内的问题进行解答,其余一概不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跟踪一下ZDO_beaconNotifyIndCB,看看是否收到信标?

找出问题所在了,是因为没开启PA而造成的,但具体原因还是不知道,因为下载TI的那套BasicRF就算不开PA也是可以进行无线数据收发的,只是不开PA收发的距离比较短而已,使用了Zigbee协议栈后作为终端不开启PA就无法搜索到网络,而使用另外一套没带PA的开发板,作为终端却可以搜索到网络,初步判断是硬件设计上的问题,得了解核心板的天线结构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找出问题所在了,是因为没开启PA而造成的,但具体原因还是不知道,因为下载TI的那套BasicRF就算不开PA也 ...

有的程序在不开PA情况下,IO口为常发射,有些则是关闭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程序在不开PA情况下,IO口为常发射,有些则是关闭状态。

请问具体在哪设置吗?我没找到相关设置的地方,大部分教程只给出了应用层面上的使用方法,没多少有讲到底层驱动的一些具体设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