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051 固件库IIC中IIC的时钟设置

楼主:
现在想用F0里面固件库的IIC。但是在里面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会计算IIC的时钟设置,官方有计算的工具,
在工具里有1行不明白该怎么写。。我的片子是stm32f051。晶振是8MHZ的,然后倍频到48MHZ。那么在计算工具里的这一行我是写8000还是48000

。还有我看到有些例程里面还有这么1句。是不是 我用系统的SystemInit();这一句就不用下面这一句话了?
RCC_I2CCLKConfig(RCC_I2C1CLK_HSI);//HSI 8MHz
我自己的初始化时钟是不是要加上上面那句?
void InitialSysClock(void)
{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设置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外部就绪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ENABLE);

                /* Flash 1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1);

                /*************************************************************************/
                /*   HSE=8MHz,HCLK=48MHz,PCLK2=48MHz                         */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AHB时钟不分频
                /* PCLK= HCLK */
                RCC_PCLK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APB时钟不分频

                RCC_ADCCLKConfig(RCC_ADCCLK_PCLK_Div4);        //设置ADC时钟2分频 12Mhz

                /* PLLCLK = 4MHz * 12 = 48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12);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M0只有1个中断优先级
}

网友:
嗯,已经完全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