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LINK2下载显示“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楼主:
用MDK4.7,TI的TM4C123GH6PZ,ULINK2连接PC和JTAG,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 dialog,点击Settings,读到参数和设置如图所示,设置Target Xtal (MHz)为 16,编译无错误,下载时弹出“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各种尝试都用了,只好上论坛来求助了!

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试试这样呢

还不行,按复位键之后立即下载试试

网友:
感谢回复,按照新的设置试了下,弹出如下。
can not enter debug mode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的一个界面,

这类错误还有第一个问题都是设置问题吗?

网友:
是你自己做的板还是开发板?电气连接检查是否充分?手里有没有别的板子,看看能不能下载~~~

网友:
自己总结下:
很多时候是设置不对1,target XTAL值要设成外部晶振的值,如果用的16M的就填16 IROM1的Start地址设为0x1000
2,linker 勾上 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
3,然后就是按照大家说的debug settings里面的debug和flash Download设置,各种尝试
当然这些需要有前提,能够读到debug settings里面的debug里面参数
现在可以下载了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