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圆柱体偏离圆心上下左右的偏差量

楼主:
如果前面是一个圆形,后面是一个圆柱体,两者间距离200mm,若要时刻保持圆柱体的顶部在圆形的中间位置,如不在,即要测量出圆柱体顶部偏离圆中心的具体偏移量是多少,这可以用传感器或什么元件实现吗,在做毕业论文,求助各位大哥大姐指导下,即使给个方向,小弟自己去找资料也可以,因为本身专业实在不是这方面的,找不到出路啊!感激不尽!

网友A:
“小弟自己去找资料也可以”
先找两本书:一是小学的语文课本,二是初中的几何课本。先学着把话说明白,再确定你要测量什么。

“如不在,即要测量出圆柱体顶部偏离圆中心的具体偏移量是多少”
“圆中心”,是一个点。“圆柱体顶部”,是一个圆。“圆柱体顶部偏离圆中心”是什么东西?点到圆的距离?这可如何定义?
既然说到“偏离”,你的圆柱体(可视为刚体)必是可以移动的。不可能是自由移动(刚体的自由运动)吧?现实中必定要受某种约束。那么你的圆柱体有几个自由度(也就是说可以怎样运动,不可以怎样运动)?
就最简单情况来说,假定你的圆柱体只能在图中上下方向移动,测量是否允许接触?圆柱体采用什么材料构成?需要测量的“偏离”最大有多少?圆柱体可能的最大的移动速度?测量的响应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弟自己去找资料也可以”
先找两本书:一是小学的语文课本,二是初中的几何课本。先学着把话说明白,再 ...

昨晚发帖心情较为激动,确实很多问题没有表述清楚,见笑了!
这是一个步枪瞄准的示意图,瞄准时,通过觇孔(也就是一个圆,非常小,直径3-5mm)观察到靶面,再将准星顶部放至觇孔中心,与靶心三点一线,主要测量瞄准确定时(在扳机上安装一个按钮,确定时就扣动扳机击发,即开始测量),准星顶部与觇孔中心的偏移量。(图为表述基本情况,概略示意。)
若仍不清楚,请继续指正!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晚发帖心情较为激动,确实很多问题没有表述清楚,见笑了!这是一个步枪瞄准的示意图,瞄准时,通过觇孔 ...

早些说是测量步枪瞄准,那就省事多了。
你的测量装置,不能遮挡射手视线,测量装置必须在光路之外。
所以只能用教官检查新兵瞄准练习的方法。用一片半透半反镜(实际上一片薄平板玻璃即可)成45度角插入到射手眼睛与觇孔之间,然后从半透半反镜中观察是否已经瞄准。其它任何方法都不能做到不遮挡射手视线。
既然毕业设计要求击发时测量,那么可以使用一台数码像机与枪管垂直放置,通过半透半反镜观察觇孔和准星。其快门与击发联动,击发同时照一幅照片,从照片上根据数码像机镜头前主点与觇孔距离以及觇孔与准星距离计算出偏移量。前主点是光学名词,如果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或者难于确定其位置,可以固定数码像机镜头焦距,将准星换成有刻度的尺,实际多照几幅照片,根据照片校准照片上多大距离代表多少偏移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些说是测量步枪瞄准,那就省事多了。
你的测量装置,不能遮挡射手视线,测量装置必须在光路之外。
所 ...

好的,我根据这个思路继续搜集下资料,有问题再请教你,非常感谢你

网友C:
采用相机照相捕作是好办法,具体怎么实现需要推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采用相机照相捕作是好办法,具体怎么实现需要推敲

是的,技术细节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不过至少思路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技术细节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不过至少思路出来了

所谓思路,无非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使用半透半反镜,既不影响原来的光路,又能够被另一个观察者看到这种方法,至少在牛顿时代就已经出现,其后在物理实验和工程实践中广泛应用。
由此可见,方法有时比知识更重要。

楼主首帖,说得最不清楚的事,就是那条虚线是怎么来的。两点确定一直线,楼主却只给出了一点即圆环的圆心。那么这是水平线?如果是水平线,必须确定重力的方向(重力方向确定后只能确定水平面),还要确定水平方向上这条线指向哪里。后一帖就很清楚了:这条虚线是圆环圆心到靶心的联线。

细节么,提醒楼主一句:像机光轴与图中虚线垂直,通过半透半反镜可以看到像机对面的物体。所以枪管的另一侧必须加个屏遮挡对面的物体,此屏离半透半反镜应尽可能近一些,最好是黑色毛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技术细节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不过至少思路出来了

要准确定位圆环的圆心,最好在圆环内加上叉丝。
像机镜头最好用较长焦距,而且离半透半反镜远一些,否则靶心、准星和圆环圆心由于距离不同,难于同时成清晰的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准确定位圆环的圆心,最好在圆环内加上叉丝。
像机镜头最好用较长焦距,而且离半透半反镜远一些,否则 ...

谢谢你的建议,细节问题很能到时还有很多,自身知识储备又不够,最近要恶补下了

网友:
现在有种技术叫机器视觉系统,工业相机成像,软件判读误差,然后调整,不知道是不是大才小用,但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