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chPad单片机学习板怎么进行脉冲计数,并显示出来

楼主:
求大家给点建议和经验,完全新手,在做一个成果!!
怎么利用MSP430 LauchPad单片机学习板接受方波,对他的脉冲进行计数,并用LED显示出来!!谢谢!!

网友A:
设置IO口为输入,设置中断边沿,允许中断,开启总中断,OK.在中断函数中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IO口为输入,设置中断边沿,允许中断,开启总中断,OK.在中断函数中计数。

大神~有没有细致一点的做法~菜鸟一个~可以发资料过来不?

网友: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uart.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static unsigned char ms10;
unsigned int second,ms11;

static unsigned char EnableMeasureSpeed=0;                      //周期性测速标志//
static unsigned int LeftMotorSpeed,RightMotorSpeed;             //测量电机速度缓存//
unsigned int SystemLeftSpeed,SystemRightSpeed;                  //实际左右电机速度//
//int PidOut,Error;
int LeftPIDOut,RightPIDOut;                                      //左右电机PID计算结果//

//左电机方向控制接口
//做电机方向控制接线:
//绿线:P23, 蓝线:P25
//左电机速度输出线为棕色 接在P13
//左电机速度控制线为黄色,在P24
#define LeftMotorForward {P2OUT &= ~BIT3;P2OUT |=  BIT5;}
#define LeftMotorReverse {P2OUT |=  BIT3;P2OUT &= ~BIT5;}

//右电机方向控制接口:
//右电机方向控制接线:
//蓝线:P22 黄线:P20
//右电机速度输出线颜色为:黑色 接在P14
//右电机速度控制线为绿色,在P21//
#define RightMotorForward {P2OUT &= ~BIT0;P2OUT |=  BIT2;}
#define RightMotorReverse {P2OUT |=  BIT0;P2OUT &= ~BIT2;}

//电机方向控制IO初始化//
void InitMotorControlIO()
{
  P2DIR |= BIT0 + BIT2 + BIT3 +BIT5;            //设置为输出//
  //P2REN |= BIT0 + BIT2 + BIT3 +BIT5;            //开启上拉//

}

//看门狗定时器产生1ms中断//
void WDTplus_graceInit(void)
{
    WDTCTL = WDTPW | WDTTMSEL | WDTIS0;
    IE1 |= WDTIE;
    //P1DIR |=BIT0; //在P10测试脉冲周期为500hz//
}

//mclk=16MHz DCO
//SMCLK=8MHz
//ACLK=32.768KHz

void BCSplus_graceInit(void)
{
    /* USER CODE START (section: BCSplus_graceInit_prologue) */
    /* User initialization code */
    /* USER CODE END (section: BCSplus_graceInit_prologue) */

    /*
     * 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2
     *
     * SELM_0 -- DCOCLK
     * DIVM_0 -- Divide by 1
     * ~SELS -- DCOCLK
     * DIVS_1 -- Divide by 2
     * ~DCOR -- DCO uses internal resistor
     *
     * Note: ~<BIT> indicates that <BIT> has value zero
     */
    BCSCTL2 = SELM_0 | DIVM_0 | DIVS_1;

    if (CALBC1_16MHZ != 0xFF) {
        /* Adjust this accordingly to your VCC rise time */
        __delay_cycles(100000);

        /* Follow recommended flow. First, clear all DCOx and MODx bits. Then
         * apply new RSELx values. Finally, apply new DCOx and MODx bit values.
         */
        DCOCTL = 0x00;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DCO to 16MHz */
        DCOCTL = CALDCO_16MHZ;
    }

    /*
     * 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1
     *
     * XT2OFF -- Disable XT2CLK
     * ~XTS -- Low Frequency
     * DIVA_0 -- Divide by 1
     *
     * Note: ~XTS indicates that XTS has value zero
     */
    BCSCTL1 |= XT2OFF | DIVA_0;

    /*
     * 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3
     *
     * XT2S_0 -- 0.4 - 1 MHz
     * LFXT1S_2 -- If XTS = 0, XT1 = VLOCLK ; If XTS = 1, XT1 = 3 - 16-MHz crystal or resonator
     * XCAP_1 -- ~6 pF
     */
    BCSCTL3 = XT2S_0 | LFXT1S_2 | XCAP_1;

    /* USER CODE START (section: BCSplus_graceInit_epilogue) */
    /* User code */
    /* USER CODE END (section: BCSplus_graceInit_epilogue) */
}

/*void UpdataMotorSpeed(unsigned char channel,unsigned int MotorSpeed)
{
  unsigned char SpeedH,SpeedL;
  SpeedL=(MotorSpeed);
    SpeedH=MotorSpeed>>=8;
   UARTPutChar(0x88);
   UARTPutChar(channel);
   UARTPutChar(2);
   UARTPutChar(SpeedH);
   UARTPutChar(SpeedL);
   UARTPutChar(SpeedL+SpeedH+0x88+0xa1+2);
}*/

//ccr1对应着P21的输出
//CCR2对应着P24的输出//
void Timer1_A3_graceInit(void)
{

    P2DIR |= BIT1+BIT4;                 //设置为输出方向//
    P2OUT &= ~(BIT1+BIT4);
    P2SEL |= BIT1+BIT4;                 //选择为第二功能//

    /* USER CODE START (section: Timer1_A3_graceInit_prologue) */
    /* User initialization code */
    /* USER CODE END (section: Timer1_A3_graceInit_prologue) */

    /*
     * TA1CCTL1, Capture/Compare Control Register 1
     *
     * CM_0 -- No Capture
     * CCIS_0 -- CCIxA
     * ~SCS -- Asynchronous Capture
     * ~SCCI -- Latched capture signal (read)
     * ~CAP -- Compare mode
     * OUTMOD_7 -- PWM output mode: 7 - PWM reset/set
     *
     * Note: ~<BIT> indicates that <BIT> has value zero
     */
    TA1CCTL1 = CM_0 | CCIS_0 | OUTMOD_7;

    /*
     * TA1CCTL2, Capture/Compare Control Register 2
     *
     * CM_0 -- No Capture
     * CCIS_0 -- CCIxA
     * ~SCS -- Asynchronous Capture
     * ~SCCI -- Latched capture signal (read)
     * ~CAP -- Compare mode
     * OUTMOD_7 -- PWM output mode: 7 - PWM reset/set
     *
     * Note: ~<BIT> indicates that <BIT> has value zero
     */
    TA1CCTL2 = CM_0 | CCIS_0 | OUTMOD_7;

    /* TA1CCR0, Timer_A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0 */
    TA1CCR0 = 15999;

    /* TA1CCR1, Timer_A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1 */
    //TA1CCR1 = 16000;
    TA1CCR1 = 1600;

    /* TA1CCR2, Timer_A Capture/Compare Register 2 */
    TA1CCR2 = 15999;

    /*
     * TA1CTL, Timer_A3 Control Register
     *
     * TASSEL_2 -- SMCLK
     * ID_0 -- Divider - /1
     * MC_1 -- Up Mode
     */
    TA1CTL = TASSEL_2 | ID_0 | MC_1;

    /* USER CODE START (section: Timer1_A3_graceInit_epilogue) */
    /* User code */
    /* USER CODE END (section: Timer1_A3_graceInit_epilogue) */
}
//------------------------------------------------------------------------------//
//PID控制电机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PID {

        int  SetPoint;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int  Proportion;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int  Integral;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int  Derivative;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int  LastError;          //  Error[-1]
        int  PrevError;          //  Error[-2]
        int  SumError;           //  Sums of Errors

} PID;
PID  LeftPID,RightPID;                   //  LeftMotor PID Control Structure
//---------------------------------------------//
//PID计算//
int PIDCalc( PID *pp, int NextPoint )
{
        static int  dError,Error;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 偏差

        pp->SumError += Error;                      // 积分

        dError = pp->LastError - pp->PrevError;     // 当前微分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pp->Proportion * Error              // 比例项
            +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积分项
            +   pp->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
}
//----------------------------------------//
void PIDInit (PID *pp)
{
    memset ( pp,0,sizeof(PID));//清零PID存储//
}

//-----------------------------------------//
//--------------------------------------------------------------------------------//
int main( void )
{
// unsigned int CheckUart;

  WDTplus_graceInit();
  BCSplus_graceInit();
  UartInit();
  //MPU6050Init();
  Timer1_A3_graceInit();
  InitMotorControlIO();
  LeftMotorReverse;
  RightMotorReverse;

  PIDInit ( &LeftPID );                  //  Initialize Structure
  PIDInit (&RightPID);                   //  Initialize Structure
  LeftPID.Proportion     =900;               //  Set PID Coefficients
  LeftPID.Integral       = 50;
  LeftPID.Derivative     = 0;
  LeftPID.SetPoint       = 1;               //  Set LeftMotor PID Setpoint

  RightPID.Proportion    =900;
  RightPID.Integral      =50;
  RightPID.Derivative    =0;
  RightPID.SetPoint      =2;

  P1DIR |= BIT0;                                  //P10设置为输出//
  P1DIR &= ~BIT3;                                 //P13设置为输入//
  P1DIR &= ~BIT4;                                 //P14设置为输入//
  P1IES |= BIT3;                                 // 上升沿中断   P1IES &= ~BIT3;下降沿中断//
  P1IES |= BIT4;                                 //P14上升沿中断//
  P1SEL &= ~BIT3;                               //P13选择为IO//
  P1SEL &= ~BIT4;
  P1REN |= BIT3;                                //开启上拉//
  P1REN |= BIT4;                                //p14开启上拉//
  //P1IE |=  BIT3;                                 //中断使能//
  P1IFG =0;                                     //中断标志位清零//
  _EINT();                                      //全局中断使能//

  while(1)
  {
      Channel_monitor(0xa1,SystemLeftSpeed*400,SystemRightSpeed*400);
      Channel_monitor(0xa2,LeftPIDOut,RightPIDOut);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if(EnableMeasureSpeed==BIT0)
  {
   switch(P1IFG)
   {
      case BIT3:                                        //左轮速度输出脉冲接P13//
        {
          LeftMotorSpeed++;
          P1OUT ^= BIT0;
          P1IFG =0;                           // 清除中断标志//
          break;
        }
      case BIT4:                                        //右轮速度输出脉冲接P14//
        {
          RightMotorSpeed++;
          P1OUT ^= BIT0;
          P1IFG =0;                           // 清除中断标志//
          break;
        }
      case (BIT3+BIT4):                                 //同时中断//
        {
          LeftMotorSpeed++;
          RightMotorSpeed++;
          P1IFG =0;                           // 清除中断标志//
          break;
        }
   default:break;
   }
  }
  P1IFG =0;                           // 清除中断标志//
}

//每1ms中断//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_ISR_HOOK(void)
{
  ms10++;
  second++;
  ms11++;
  if(ms10==10)
  {
    //P1OUT ^= BIT0;
    ms10=0;
    EnableMeasureSpeed^=BIT0;
     if(EnableMeasureSpeed==BIT0)                                 //开启测速//
      {
          LeftMotorSpeed=0;                                      //清零左轮速度//
          RightMotorSpeed=0;                                     //清零右轮速度//
          P1IE |= BIT3;                                          //中断使能//
          P1IE |= BIT4;
      }
     else
       if(EnableMeasureSpeed==0)                                //测速完成//
        {
          SystemLeftSpeed=LeftMotorSpeed;                        //更新左轮速度值//
          SystemRightSpeed=RightMotorSpeed;                      //更新右轮速度值//
          //Updata_Left(SystemLeftSpeed);
          LeftMotorSpeed=0;                                     //清空左轮速度缓冲//
          RightMotorSpeed=0;                                     //清空右轮速度缓冲//
          P1IE &=~(BIT3+BIT4);                 //停止测速,直至下一个测速周期//
        }
    }

    if(second==1000)    //一秒中断执行程序//
    {
      second=0;
    }

  if(ms11==11)
  {
    ms11=0;
   LeftPIDOut   =PIDCalc(&LeftPID,SystemLeftSpeed);
   RightPIDOut  =PIDCalc(&RightPID,SystemRightSpeed);

   if(LeftPIDOut>=16000)
     TA1CCR2=16000;
   if(LeftPIDOut<=0)
     TA1CCR2=0;
    else
      {
       TA1CCR2=LeftPIDOut;
      }

    if(RightPIDOut>=16000)
     TA1CCR1=16000;
    if(RightPIDOut<=0)
     TA1CCR1=0;
    else
      {
       TA1CCR1=RightPIDOut;
      }
  }
}

网友:
你的Launchpad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G2231 G2211还是G2452 G2553?
使用的是什么样的LED?一般我们说的LED是发光二极管,你用的该不会是数码管吧?还是LCD?
然后就是程序结构了。MSP430本身能够对上升沿、下降沿、高电平、低电平等根据实际需要产生中断信号。你既然要测量脉冲信号,那么可以选择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作为中断触发。
如果你只是为了计数,那么有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如果没有,那么单片机可以从0开始计数,直到你的显示设备超出上限。
中断服务里只需要写一句count++就可以了,这里的count需要是初始化后的全局变量。然后主循环里可以不断的实现数字的显示与刷新。如果使用LCD屏,那么请看LCD控制器的时序要求,如果使用的是数码管,请看数码管的显示方法。这些东西网上一搜一大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