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CC3000硬件验证

楼主:
拿到TI寄过来的评估板后,就开始打样PCB了,国庆前就已经焊接好板子,只是家里网络出现问题,无法上网发帖,后来管理员还特意加了我QQ询问我的进度情况,真是对不住呀,到现在才过来发帖子展示一下进度。我提交的创意是用金刚狼评估板驱动CC3000链接上家里的无线路由器,获取天气信息显示在OLED显示屏上,后面想想天气预报没多大意义,手机上已经有了,而且天气预报经常也不准确,现在就想改为获取室内室外的温度和湿度,显示在OLED显示屏上,并且评估板和CC3000的组合作为网关,控制ZigBee网络,从而实现控制窗帘、电灯、音箱等电器设备。今天这个帖子主要介绍的是验证CC3000硬件是否完好的过程,由于是第一次接触FR5969和CC3000,所以先使用G2的LaunchPad作为控制主板和使用官方例程验证。

打样了10片板子,板子是按照官网提供的评估板PCB文件修改的。

打样了10片板子,板子是按照官网提供的评估板PCB文件修改的。

焊好的板子,CC3000模块还真有点不好焊接,第一次焊接这种封装的模块,还真不好下手,后面发现在焊盘上多加 ...

焊好的板子,CC3000模块还真有点不好焊接,第一次焊接这种封装的模块,还真不好下手,后面发现在焊盘上多加 ...

板子焊了几次才完全接通,每次都是拆下来重焊的,最后一次焊接时,发现屏蔽罩可以摘下,摘下后发现里面的器 ...

板子焊了几次才完全接通,每次都是拆下来重焊的,最后一次焊接时,发现屏蔽罩可以摘下,摘下后发现里面的器 ...

装在金刚狼评估板上,感觉还挺合适的!

装在金刚狼评估板上,感觉还挺合适的!

由于官方例程不支持密钥,就没连接到家里的路由器,用一个百度随身WiFi建立AP,照片中使用的是G2的LaunchPa ...

由于官方例程不支持密钥,就没连接到家里的路由器,用一个百度随身WiFi建立AP,照片中使用的是G2的LaunchPa ...

LaunchPad连接上PC后,打开超级终端连上LaunchPad的串口,按下复位键,如果板子是焊接完好的就会打印出CC30 ...

LaunchPad连接上PC后,打开超级终端连上LaunchPad的串口,按下复位键,如果板子是焊接完好的就会打印出CC30 ...

具体的命令见下图:

具体的命令见下图:

连接命令发送后,如果连接上,就会打印出CC3000的IP地址。这时可以看到百度随身WiFi的管理软件界面上显示有 ...

连接命令发送后,如果连接上,就会打印出CC3000的IP地址。这时可以看到百度随身WiFi的管理软件界面上显示有 ...

查看一下本机的IP,发现与CC3000的不在同一网段内,故需要修改IP地址。

查看一下本机的IP,发现与CC3000的不在同一网段内,故需要修改IP地址。

输入命令:08c0a85f02ffffff00,08是配置静态IP的命令,c0a85f02是IP地址192.168.95.2,ffffff00为默认网关 ...

输入命令:08c0a85f02ffffff00,08是配置静态IP的命令,c0a85f02是IP地址192.168.95.2,ffffff00为默认网关 ...

重启后重新连接到AP

重启后重新连接到AP

连接上后就会看到打印出来的IP地址为新修改的地址。

连接上后就会看到打印出来的IP地址为新修改的地址。

PING这个新设置的IP地址,已经通了。

PING这个新设置的IP地址,已经通了。

输入03命令,打开socket。

输入03命令,打开socket。

打开成功后打印出DONE。

打开成功后打印出DONE。

设定端口号,十进制数为5010.

设定端口号,十进制数为5010.

设定端口号成功。

设定端口号成功。

打开网络助手,设定目标IP为CC3000的IP地址,端口号为5010,发送EEWorld!

打开网络助手,设定目标IP为CC3000的IP地址,端口号为5010,发送EEWorld!

输入05接收数据命令

输入05接收数据命令

收到了网络助手发过来的数据并打印。

收到了网络助手发过来的数据并打印。

PING了一小会儿,发了3188个包,丢了两个。

PING了一小会儿,发了3188个包,丢了两个。

网友A:
wifi做的好,智能控制也能用的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做的好,智能控制也能用的上吧

谈不上智能控制吧,最多也是手持设备控制而已。

网友B:
这个模块我也申请了一个,但是没有板子,能否出售一套除了那个模块以外的的板子和芯片给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我也申请了一个,但是没有板子,能否出售一套除了那个模块以外的的板子和芯片给我?

可以送你一份,邮费自付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送你一份,邮费自付就行了。

上面的小芯片和天线我都没有的,板子我想要两块,这种封装的我怕焊坏了,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小芯片和天线我都没有的,板子我想要两块,这种封装的我怕焊坏了,可以吗?

刚看了下,板子上的陶瓷天线现在只有2片,电源芯片也是只有2片了,因为后面我还要制版,所以天线和电源芯片就不能送了,电源芯片可以在TI官网上申请,陶瓷天线可以在淘宝上购买,3元/片,板子只能每人只能送一片,我也是第一次焊接这种封装,板子不会坏的,请放心。电容、电阻、电感、IPX天线座、排针、跳线帽和Micro USB我可以免费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下,板子上的陶瓷天线现在只有2片,电源芯片也是只有2片了,因为后面我还要制版,所以天线和电源芯 ...

自己都要配齐了比较麻烦,可以的话买一套全的给我,现在申请芯片比较麻烦了,不行的话占时就先不要了,谢谢楼主。

网友D:
请问CC3000模块底下的几个焊盘楼主是怎么焊上去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CC3000模块底下的几个焊盘楼主是怎么焊上去的呢?

先用烙铁在焊盘上焊上锡,然后用热风枪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烙铁在焊盘上焊上锡,然后用热风枪吹就行了。

原来如此,谢谢啦!我也要入手一个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