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式反射电压的问题

楼主:
  输入电压是85-265V的电压,请问反射电压是不是个变量,会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动而变动。假如最大占空比自己设定好了,怎么去求变压器匝比?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所谓“反射电压”当然是个变量,但“反射电压”与交流输入电压(工频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无关,仅与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有关。

“假如最大占空比自己设定好了,怎么去求变压器匝比?”
变压器匝数比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反激开关电源,最大占空比已经决定,在一定范围内改变变压器匝数比,都可以输出你所需要的直流电压。改变变压器匝数比,会受到影响的是电路工作状态(连续或断续)以及反射电压。
通常可以先试选一个匝数比,然后计算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占空比和反射电压),满足就算确定,不满足则重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反射电压”当然是个变量,但“反射电压”与交流输入电压(工频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无关,仅与开关电源的 ...

谢谢你的回答。如果我是恒流电源,要求输出电压在一定的范围,那我这个反射电压是不是也同样在一定范围内?  “通常可以先试选一个匝数比,然后计算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占空比和反射电压),满足就算确定,不满足则重选。”这个怎么计算的?如果这样还是要计算,为什么要先选定一个匝比再计算,而不是直接计算出匝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反射电压”当然是个变量,但“反射电压”与交流输入电压(工频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无关,仅与开关电源的 ...

在请问一下 这个公式怎么理解?Vindcmin*Dmax=Vf*(1-Dmax)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如果我是恒流电源,要求输出电压在一定的范围,那我这个反射电压是不是也同样在一定范围内 ...

恒流电源输出电压在一定范围内,那么反射电压当然也是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请问一下 这个公式怎么理解?Vindcmin*Dmax=Vf*(1-Dmax)

不知道此公式内各符号代表什么量,没办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如果我是恒流电源,要求输出电压在一定的范围,那我这个反射电压是不是也同样在一定范围内 ...

如果反射电压、直流输出电压和最大占空比都已经选定,当然可以直接计算匝数比。
这不过是先选定哪个量然后计算其它量的问题。你总要先选定一部分量,再计算其它量。先选定反射电压等等,计算匝数比是一种办法。先选定匝数比等等,再计算反射电压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此公式内各符号代表什么量,没办法理解。

Vindcmin是最小输入电压整流滤波后的电压    Dmax是最大占空比   Vf是反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ndcmin是最小输入电压整流滤波后的电压    Dmax是最大占空比   Vf是反射电压。

你有QQ吗 可否加你QQ   我是小白  想学电源设计  大师可否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ndcmin是最小输入电压整流滤波后的电压    Dmax是最大占空比   Vf是反射电压。

此式说明对电感(变压器)来说,使其铁芯中磁通复位(回到原来状态)的充份必要条件是正向电压时间乘积(某些书上称伏秒积)与反向电压时间乘积相等,或者说伏秒积为零。
此式两边若都乘以反激开关电源的工作周期,则左边是直流电源电压(正向)与开关管导通时间的乘积,右边是反射电压(反向)与开关管关断时间的乘积。此乘积相等,变压器铁芯中磁通才能够恢复到原来状态。现在的表达式,是将周期从两边约去以后的结果。

没有QQ,从来没用过。

网友:
最大占空比是在低压满载时   Dmax=Vor/(Vor+Vdcmin).  最小占空比是在高压时   Dmin=Vor/(Vor+Vdcmax)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请问一下 这个公式怎么理解?Vindcmin*Dmax=Vf*(1-Dmax)

Vindcmin表示最小输入直流电压;Dmax表示最大占空比;Vf表示反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