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電壓偵測

楼主:
請問問題 (使用 OPA 4350 )1. 工作原理可否解釋一下
2. 此設計方式的類型是 ? (比如  電壓隨偶 或是差分的設計方式 )
3. 輸入端是AC 100V ,不用分壓就直接輸入到 OP 的第2與第3支接腳嗎 ?
4. 第3支接腳為何需要10K 接1.65V的電壓
5. C17的功用是 ??

我從其他的類似文章應用指大概提到 ( 參考文件是microchip ,AN129.PDF 第52頁)
如果輸入是0 , 則OP輸出是1.65V ,
如果是正半週輸入,則OP輸出是5V
如果是正負週輸入,則OP輸出是0V

是否對此了解的高手解釋一下
Thanks'

网友:
模拟版面已回复。

网友A:
楼上能不能把具体的链接给出来。这个电路我见过这样用的,大概原理能说出来。说不太清楚
首先这个电路属于反相衰减电路。也就是基本的反相比例电路。反相输入时Vo=-Rf/Rin * Vin。这样Rf小于Rin时就是衰减了。但是图上这个比例我觉得不太合适啊,只衰减了1/2,这样后端的输出仍然很高啊。不知道楼主的参数是否正确。既然是衰减电路,第二个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运放的失调电流很小(是叫这个吧?词用的不准确了请楼下指正,就是运放管脚的电流),主要电流是流经的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
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了把交流信号进行抬高,即把双极型信号抬高1.65V(3.3V/2),这样就理解了吧?后面肯定是要进入单极性输入的AD的,一般都是单片机的内部AD。详细的分析我也说不太清楚,属于会用不会讲的。这样的电路在一些低成本交流信号采集中经常用到的。
第四个问题中我一直认为C17和C21的作用类似,起到一定的滤波作用。实际使用中也发现二者的作用基本类似,同样详细的分析说不太明白,期待高人讲解。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能不能把具体的链接给出来。这个电路我见过这样用的,大概原理能说出来。说不太清楚
首先这个电路属于 ...

C21 不必说了。RC~~
C17的位置,也是很常见的,但具体用途与其容量有关。不过不管怎么说,还是与频率相关的。比如说比较小的十几、二十几皮法,一般都是扩展电路频响。大一些的似乎都是作为滤波用,或者更大的值用作平滑输出(还是滤波),此外就是专门的积分用了(不过可没有电阻并联,模拟开关的电阻可不算啊)。

楼主这个目的是消除电网的谐波、以及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1 不必说了。RC~~
C17的位置,也是很常见的,但具体用途与其容量有关。不过不管怎么说,还是与频率 ...

嗯,我也是做工频信号采集的,也经常在这儿加电容,当滤波使用。积分电路我也知道,就是没有接触过高频部分,不了解这一方面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