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瞄准时觇孔与准星的偏移量

楼主:
昨晚发一贴,问题可能不清楚,再开一贴,希望各位指教。
下图是一个瞄准示意图,瞄准方法时通过觇孔(也就是一个圆,非常小,直径3-5mm)观察到靶面,再将准星顶部放至觇孔中心,与靶心三点一线。主要测量瞄准确定时,准星顶部与觇孔中心的偏移量。(在扳机上安装一个按钮,瞄准确定时就扣动扳机击发,即开始测量)
(图为表述基本情况,概略示意。)

不知可用何种元件实现,望各位指条明路!感激不尽!

瞄准示意图

瞄准示意图

Sur

网友A:
这个是干嘛用的?属于军工行业了吧?实际意义是什么?
既然是光学瞄准测量设备当然是光学了吧,用激光?不过在这个地方加什么东西都会挡住瞄准的光路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在瞄准镜上做文章。没有摸过枪,不知道加了瞄准镜了之后原来的瞄准系统还能不能用,如果能用的话可以用图像处理方法处理瞄准镜里的图像。如果不能的话是不是可以在旁边加装测量工具,只要保证测量系统相对原来的瞄准系统是稳定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干嘛用的?属于军工行业了吧?实际意义是什么?
既然是光学瞄准测量设备当然是光学了吧,用激光?不 ...

可以把装置加在旁边,通过光线的反射融合到光路当中去,看来图像识别是个好东西,深入研究下

网友:
还要计算曲线吧

网友:
怎么又到这里发一帖?

网友:
很不错的题目很不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