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測AC電壓

楼主:
請問問題 (使用 OPA 4350 )1. 工作原理可否解釋一下
2. 此設計方式的類型是 ? (比如  電壓隨偶 或是差分的設計方式 )
3. 輸入端是AC 100V ,不用分壓就直接輸入到 OP 的第2與第3支接腳嗎 ?
4. 第3支接腳為何需要10K 接1.65V的電壓
5. C17的功用是 ??

我從其他的類似文章應用指大概提到 ( 參考文件是microchip ,AN129.PDF 第52頁)
如果輸入是0 , 則OP輸出是1.65V ,
如果是正半週輸入,則OP輸出是5V
如果是正負週輸入,則OP輸出是0V

是否對此了解的高手解釋一下
Thanks'

网友:
2、属差分类型。
3、经R56和R54以及R62和R59分压了。但各电阻数值大成问题,按照这些数值是不能承受110V电压的。
4、因为你的运算放大器使用单电源。
5、C17降低较高频率的增益,有低通滤波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属差分类型。
3、经R56和R54以及R62和R59分压了。但各电阻数值大成问题,按照这些数值是不能承受110V电 ...

有幾個問題仍有不解
1. 分壓的觀點不是有一方是要接到GND嗎 ?R56 ,RR54 ,R62,R59 沒有一端是接到GN ,  那這樣是如何分壓的 ?
2. R59是接到 DC的1.65V 這樣與R54相接不會有問題嗎 ? ( 也就是 AC 與DC 相通嗎 ?)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幾個問題仍有不解
1. 分壓的觀點不是有一方是要接到GND嗎 ?R56 ,RR54 ,R62,R59 沒有一端是接到GN ,   ...

R59一端是接到1.65V上的,此1.65V实际上是将5V单电源分裂成两个,一个是正3.35V,一个是负1.65V,两个电源的联接处即为公共端,也就是零电位,其它所有各处电位均以此为参照的基准。至于R62,一端接运放输出端,由于运放的反馈,使反相输入端与同相输入端电位相同,也就是运放输出端一定是1.65V,即5V电源分裂后的零电位。所以说分压没有错。
R59与R54联接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R54的数值。照图中标注,运放同相输入端因分压得到1/3的交流电压,即峰值约47V,这是运放无法承受的。

网友:
测量交流市电电压,用上列电路经修改电阻数值(必要时输入端两支电阻需要改成多支电阻串联)后,可以实现。但此电路仍存在一定危险性,毕竟电路中各元件经输入端两支大电阻与交流市电联接。而且这种电路对输入端两支电阻的匹配程度要求比较高,否则会带来相当大的误差。这种电路是为了极端降低成本而使用的电路。
更典型的测量电路,应该使用电压互感器,测量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电压。

网友:
感謝你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