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极点的调节经验

楼主:
反馈环节中,采样电压与基准电压的运放上的零极点调节,增加电容或者电阻各有什么作用,请教大家经验

网友A:
楼主的问题牵涉到运放的零点和极点,

常用的运放电路包含许多极点,运放通常通过补偿,才能使闭环电路稳定,
对于补偿器的选择是为主电路服务的。看主电路的拓扑结构,运放的形式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牵涉到运放的零点和极点,

常用的运放电路包含许多极点,运放通常通过补偿,才能使闭环电路稳 ...

谢谢。不过说的有些空洞,有没有具体的方式以及效果,或者是相关的资料或者书籍推荐,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不过说的有些空洞,有没有具体的方式以及效果,或者是相关的资料或者书籍推荐,谢谢

因楼主也没有具体的电路,推测应该是开关电源的误差放大器之类的地方,说句实际的话,这个地方的运放没有哪些书能把这个地方讲的很清楚的。都是经验之谈,且每个人的理解不尽相同。请参考一下这篇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楼主也没有具体的电路,推测应该是开关电源的误差放大器之类的地方,说句实际的话,这个地方的运放没有 ...

赞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