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DP83848网络通信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课程设计. LPC1768+DP83848c网络通信遇到点问题,通信无法实现,没有任何的响应。
1, 软件用的Keil MDK V5 使用Keil CMSIS 的KEIL RTC.
2, 编译的软件下载到跑虎的开发板上面可以正常运行,网络能够正常工作,TCP IP能够正常收发数据
3,用自己设计的电路板网卡的灯能够闪,但没法ping 通,网络无法通信。4,自己设计的硬件用师兄之前基于Keil MDK V4写的程式网络也可以正确通信

个人分析可能是PHY DP83848c的某些参数设置不正确,但调试至今没有找到原因。求高手分析指点原因。。。感谢!

图片是我的原理图网络部分.

网友A:
PING命令需要板子运行相关协议的程序才能通吧

网友B:
电路对比一下路虎板看有什么区别,再看看ping的时候你的板子能不能进入中断,有没有接收到数据,如果接收到数据再打开buffer检查网络数据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NG命令需要板子运行相关协议的程序才能通吧

Keil MDK V5 里面相关的协议我有配置运行了,程序下载到路虎的开发板上面是可以正常ping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对比一下路虎板看有什么区别,再看看ping的时候你的板子能不能进入中断,有没有接收到数据,如果接收到 ...

没有发现有区别了,那几个上下拉有点区别的电阻我都已经换掉了。。。还是不行。。Ping的时候完全就没有数据进来一样的。。。我是基于keil MDK V5的HTTP server 的例子去改的,。。。改完在开发板上面能很好的运行。。但换到我自己画的板子上面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发现有区别了,那几个上下拉有点区别的电阻我都已经换掉了。。。还是不行。。Ping的时候完全就没有数 ...

debug先看看你的程序是不是卡死在哪里了,测测50M时钟是否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bug先看看你的程序是不是卡死在哪里了,测测50M时钟是否起振

设置断点后查看程序没有卡死,50M时钟也正常工作。。。

网友:
不太懂,帮顶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最后查到应该是焊接的问题。现在网络能通了

网友:
请教下,楼主几层板设计?还有跑10M还是100M

网友:
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在开发板上正常,但是在自己画的板子上程序会卡死在lwipinit()那,可以麻烦lz提供一下具体原理图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