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 (EX06) 旋转编码器使用

楼主:
本次实验编写了一个旋转编码器的驱动,顺时钟旋转时计数器增加,逆时钟旋转时计数器减少,压下中间开关时计数器清除。

旋转编码器的接脚与输出波形:

旋转编码器是输出2个相位差90度的波形,由于旋转编码器内部也是机械式的接点,因此输出的波形不可能如上图那样的完美,波形会存在开关抖动 bounce 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因此我们必须做 debounce 的处理,在这里我们使用的方法是在程序中使用了时钟中断,将旋转编码器信号的处理放在中断函数,时钟每2ms中断一次,也就是每2ms判断一次旋转编码器的状态,这样的处理方法可以有效的排除开关抖动的影响。

// timer interrupt , 2ms
void ProcTmr()
{
    static bool fg_PHA = 0;
    static bool fg_PHB = 0;

    if(PHA) {
        if(PHB) {
            fg_PHA = 0;
            fg_PHB = 0;
        }
    } else {
        if(!fg_PHA) {
            fg_PHA = 1;
            if(fg_PHB) {
                fg_CW = 1;
            }
        }
    }

    if(PHB) {
        if(PHA) {
            fg_PHA = 0;
            fg_PHB = 0;
        }
    } else {
        if(!fg_PHB) {
            fg_PHB = 1;
            if(fg_PHA) {
                fg_CCW = 1;
            }
        }
    }
}

程序中宣告了全局变量 fg_CW 与 fg_CCW ,分别表示正转或是反转动作,主回路中依这2个变量处理计数器的增加或是减少。

    while(1) {

        if(fg_CW) {
            fg_CW = 0;
            if(++cnt > 99) {
                cnt = 0;
            }

            DsData(cnt);
        }

        if(fg_CCW) {
            fg_CCW = 0;
            if(cnt == 0) {
                cnt = 100;
            }
            cnt--;

            DsData(cnt);
        }

        if(!SW) {
            cnt = 0;
            DsData(cnt);
        }
    }

工程文件:

视频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2MzIzMjUy.html

【Nucleo心得】+ 8x8点阵驱动 (EX01)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651-1-1.html

【Nucleo心得】+ 8x8点阵驱动 (EX02)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710-1-1.html

【Nucleo心得】+ 8x8点阵驱动 (EX03)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769-1-1.html

【Nucleo心得】+ 8x8点阵驱动 (EX04)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879-1-1.html

【Nucleo心得】+ 8x8点阵驱动 (EX05)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90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