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扩展板PCB图完成

楼主:
因为最近不方便用电脑画PCB,MSP430FR5969的扩展板一直耽搁着。终于下决心趁这个周末给画完了。
主要就是温湿度传感器,LCD屏,三轴加速度 PCB触摸板(试验)这几个部分,另外加了G2553方便以后扩展(正在考虑要不要用PM2.5传感器,反正板子这么大,别浪费了,呵呵)。
有点赶,本来水平就不太高,有不合适的地方请各位前辈不吝指正!

现就这样吧,进度有点滞后,等PCB回来再进行一步程序的设计了。
待我PC机东西弄好就准备收官了。

网友A:
PCB触摸那块怎么搞?告诉厂家用不同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触摸那块怎么搞?告诉厂家用不同的料?

这个正想问问论坛里的人呢,到时候要不把绿油刮掉换成其他材料试试。。哎,看着容易,实现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正想问问论坛里的人呢,到时候要不把绿油刮掉换成其他材料试试。。哎,看着容易,实现起来挺麻烦的。

我就坐享其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ap touchhttp://www.ti.com/ww/en/touch_screen_controllers_and_haptics/buttons_sliders_wheels.htm?DCM ...

谢谢。这些方案我之前看了,最好还能直观一些。最好能直接有个简洁教程,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用在PCB上。有点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些方案我之前看了,最好还能直观一些。最好能直接有个简洁教程,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用在PCB上。有 ...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链接里的资料基本上都是用在PCB上的, 最简单的 G2 Launchpad 有一个Boostpack , 硬件设计文件和软件代码都有,可以直接拿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链接里的资料基本上都是用在PCB上的, 最简单的 G2 Launchpad 有一个Boostpack  ...

我懂你的意思了,谢谢。人家TI是有设计文件的,但是好像是通过测量频率实现的。TTP224能输出成电压信号,就是不知道PCB应该怎么处理。所以等这一板回来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