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5438A通过串口打印的问题

楼主:
如何实现5438A通过printf函数在串口上打印?网上查找了很多资料也没找到。

网友:
需要自己编写一个printf函数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你的打印设备需要什么的数据格式?或者说简单点,你要先研究怎么控制它打印一个字符,然后做一个函数,以后打印就方便了

网友: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art1SendByte((unsigned char)ch);
        return (ch);
}

包含相应头文件,另外要在编译器设置library为full

网友:
楼上的方法貌似很正确,回头试试,习惯了STM32开发串口调试了,MSP必须也要搞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