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1_WiFi_Link例程测试

楼主:
7.2.1. Demo1_WiFi_Link例程测试
打开MDK,我用的是版本是4.74

将open1081 BOOT拨到L到Bootloader模式,选择1下载用户程序

将BOOT拨回H,重新上电启动,Demo程序启动

在手机端查看WiFi信号

成功连接

开发板连接状况

下面开始分析例程实现,敬请期待!

网友:
有了Bootloader,连JTAG都可以省了,哈哈

JTAG在下载Bootloader和调试程序可能会用一下,平时基本上不需要了。

网友A:
lz是庆科的?为什么连接wavesharenet  wifi信号时返回时0?还是lz把无线路由改了名字demo手册中说会扫描周围wifi信号的,实际运行好像没有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是庆科的?为什么连接wavesharenet  wifi信号时返回时0?还是lz把无线路由改了名字demo手册中说 ...

偶不是庆科的另外我是使用从微雪官网下载的例程测试的,里面的代码还没研究,昨天刚把下载流程跑了一下。
输出确实和手册上的有出入,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偶不是庆科的另外我是使用从微雪官网下载的例程测试的,里面的代码还没研究,昨天刚把下载流程跑了一下。 ...

你可以下载V1.12版本的软件测试下,文档时根据这个版本写的,升级之后又点出路,我这边安排微雪那边更新一个版本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是庆科的?为什么连接wavesharenet  wifi信号时返回时0?还是lz把无线路由改了名字demo手册中说 ...

V1.12 使用这个版本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V1.12 使用这个版本的试试!

能否单独开一资料集合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下载V1.12版本的软件测试下,文档时根据这个版本写的,升级之后又点出路,我这边安排微雪那边更新 ...

V1.12的版本好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