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输出pwm波控制电机转动的问题

楼主:
用的是型号是2618,程序如下:#include "msp430x26x.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while(1)
  {

    P1SEL |= BIT1;
    P1DIR |= BIT1;

    TACTL=MC_1+TASSEL_1;
    TACCTL1=OUTMOD_7;
    TACCR0=33-1;

    TACCR1=16;
  }
  return 0;
}
电机没反应,p1.1口也没有输出方波。。。。什么情况,求大神指点,解决方案发我邮箱87825575@qq.com

网友:
求回答啊啊啊。。。。。。各位大神帮帮忙,偶还是初学者啊

网友:
看到你好像是要輸出的時候改輸入了吧, 輸入的時候應該不會反轉輸出的。

网友:
你没有设置p1.1口的功能
P1sel

网友:
pwm时钟周期太短,单片机晶振跟不上。

网友:
while(1);循环应该放到TACCR1 =16;的后面,这段内容不用放到大循环里面

网友:
定时器A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