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Wifi、ZigBee、蓝牙的区别

楼主:
现在无线通读热了起来。三个最大的Wifi、ZigBee、蓝牙它们三个始终困惑着我。那么它们三个有什么区别呢?????
ZigBeeWiFi、蓝牙等常用2.4Ghz无线技术的区别
社会的不断发展,无线的优点已经逐步显现。如;无线通信覆盖范围大,几乎不受地理环境限制:无线通信可以随时架设,随时增加链路,安装、扩容方便;无线通信可以迅速(数十分钟内)组建起通信链路,实现临时,应急、抗灾通信的目的:而有线通信则有地埂的限制、较长的响应时间。无线通信在可靠性、可用性和抗毁性等方面走出了传统的有线通信方式,尤其在一些特殊的地理环境下,无线比有线方便得多。随着无线通讯的发展及成熟。在工业控制、医疗、汽车电子。都广泛的应用
ZigBeeWi-Fi、蓝牙和几种无线技术的对比如下表所示:

名称

WiFi
蓝牙
Zigbee
UWB超宽带
RFID
NFC
传输速度
11-54Mbps
1Mbps
100Kbps
53-480Mbps
1K
424K
通信距离
20-200米
20-200米
2-20米
0.2-40米
频段
2.4GHz
2.4GHz
2.4GHz
3.1GHz

10.6GHz

13.56GHz
安全性
中等

极高
国际标准

功耗
10-50mA
20mA
5mA
10-50mA
10mA
10mA
成本
25$
2-5$
5$
20$
0.5$
2.5-4$
主要应用
无线上网、PCPDA
通信、汽车、IT、多媒体、工业、医疗、教育等,
无线传感器、医疗
高保真视频、无线硬盘等
读取数据,取代条形码
手机、近场通信
1、WIFI,WIFI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无线通信技术,传输距离在100-300M,速率可达300Mbps,功耗10-50mA。
  2、Zigbee,传输距离50-300M,速率250kbps,功耗5mA,最大特点是可自组网,网络节点数最大可达65000个。
  3、蓝牙,传输距离2-30M,速率1Mbps,功耗介于zigbee和WIFI之间。
  这3种无线技术,从传输距离来说,是WIFI>ZigBee>蓝牙;从功耗来说,是WIFI>蓝牙>ZigBee,后两者仅靠电池供电即可;从传输速率来讲,是WIFI>ZigBee>蓝牙。
  目前来说,WIFI的优势是应用广泛,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ZigBee的优势是低功耗和自组网;电力载波的优势是传输速率;蓝牙的优势组网简单。然而,这3种技术,也都有各自的不足,没有一种技术能完全满足智能家居的全部要求。
  无线技术应用对比
  蓝牙技术的出现使得短距离无线通信成为可能,但其协议较复杂、功耗高、成本高等特点不太适用于要求低成本、低功耗的工业控制和家庭网络。尤其蓝牙最大的障碍在于传输范围受限,一般有效的范围在10米左右,抗干扰能力不强、信息安全问题等问题也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和大规模应用的主要因素。
  Wi-Fi也是是一种短距离无线传输技术,可以随时接入无线信号,移动性强,比较适合在办公室及家庭的环境下应用。当然Wi-Fi也存在一个致命缺点。由于Wi-Fi采用的是射频技术,通过空气发送和接收数据,使用无线电波传输数据信号,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数据包在传送的过程中都可以被外界检测或接收,信息安全是个隐患,虽然数据可以经过加密后传输,但在数据包足够多的情况下,仍有被黑客破解的可能。
  与Wi-Fi、蓝牙相比,ZigBee则是国际通行的无线通讯技术,它的每个网络端口可以最多接入6.5万多个端口,适合家居、工业、农业等多个领域使用,而蓝牙和Wi-Fi网端只能接入10个端口,显然不能适应家庭需要。ZigBee还具有低功耗和低成本优势,在低耗电待机模式下,两节普通5号干电池可使用6个月以上。

网友:
恩,学习了。确实现在无线通信品种越来越多,在抉择上好好考虑

网友A:
蓝牙的传输距离达不到20-200米吧?

网友B:
如果圖表是對的, 樓主就是睜眼瞎, 傳輸速度明顯是wifi>bluetooth>zigbee,傳輸距離正常來說zigbee>wifi>bluetooth的,但如果按相同的發射功率來算的話可能會出現zigbee>bluetooth>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的传输距离达不到20-200米吧?

怎么达不到,淘宝上蓝牙模块明确写着2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圖表是對的, 樓主就是睜眼瞎, 傳輸速度明顯是wifi>bluetooth>zigbee,傳輸距離正常來說zigbee>wifi>b ...

本贴的主题是三者的区别,至于谁的距离最远最大,这个在实践中去体会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蓝牙距离最短。

网友:
目前来说,WIFI的优势是应用广泛,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ZigBee的优势是低功耗和自组网;电力载波的优势是传输速率;蓝牙的优势组网简单。然而,这3种技术,也都有各自的不足,没有一种技术能完全满足智能家居的全部要求。希望可以扬长避短的发展啊

网友:
NFC 20米~~13.56GHz~~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