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 分频器

楼主:
分频器一共可以出现几个?  我做东西显示分频器只能用两个,但是有人说是一条线上最多两个,并且有人用了三个分频器了· ··

网友A:
用在哪?最多两个的限制从何而来?

网友B:
请问什么是分频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在哪?最多两个的限制从何而来?

我现在编写一个数字时钟的程序。。两个时钟信号,一个经过两次分频  一个经过一次分频 ,编译时候显示 错误  只能有两个pll有用。。。可是我同学也用了三个pll啊。。。我是新手。。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是分频器?

啊,就是quartus里面那个pll器件。。

网友A:
如只是简单分频的话,没必要用PLL,写个数时钟个数的process不就行了?
想倍频才用PL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就是quartus里面那个pll器件。。

PLL就PLL,怎么就成了“分频器”;PLL翻译过来也不是“分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只是简单分频的话,没必要用PLL,写个数时钟个数的process不就行了?
想倍频才用PLL。

这话就不对了,能用PLL就不要使用同步计数器来分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编写一个数字时钟的程序。。两个时钟信号,一个经过两次分频  一个经过一次分频 ,编译时候显示 错 ...

你啥有用信息都没有叫别人怎么帮你?大家帮你的时候还要先猜一下?
1、首先得猜你用的这个分频器到底是什么?
2、第二得猜你到底用的是哪家的器件?
3、第三得猜你到底使用的是什么型号?
4、第四得猜你到底是怎么使用的?
5、第五得猜你到底在使用的时候得到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网友D:
PLL是锁相环,不是分频器,PLL可以分频或者倍频
PLL是FPGA的硬核,也就是固定的资源,有限的。
在综合报告里面可以看到PLL的使用量,例如: PLL 1/2,代表你的FPGA芯片有2个PLL,而你使用了1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啥有用信息都没有叫别人怎么帮你?大家帮你的时候还要先猜一下?
1、首先得猜你用的这个分频器到底是 ...

啊哦  抱歉,我是刚接触这个语句,我们使用的PLL来给定时钟的频率,通过PLL串联来达到1S的频率  还有我们的板子是一次只能亮一个数码管,所以就要快速不停循环让他闪烁  达到常亮·但是我现在用了三个PLL就提示只能使用两个PLL  所以我很困惑,如果可以的话 能给个QQ么·我把程序和运行结果给你说一下·指点一下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LL是锁相环,不是分频器,PLL可以分频或者倍频
PLL是FPGA的硬核,也就是固定的资源,有限的。
在综合报 ...

啊  涨姿势了· 因为我已开始就用那个分频 所以一直叫那个分频器··sorry  可是我同学用了三个PLL诶·   我跟他频率设置一样的···为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啊  涨姿势了· 因为我已开始就用那个分频 所以一直叫那个分频器··sorry  可是我同学用了三个PLL诶·   ...

看你那芯片的资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  涨姿势了· 因为我已开始就用那个分频 所以一直叫那个分频器··sorry  可是我同学用了三个PLL诶·   ...

这个问题,你更应该先问下你的同学,为什么他能用3个,而你却只能用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哦  抱歉,我是刚接触这个语句,我们使用的PLL来给定时钟的频率,通过PLL串联来达到1S的频率  还有我们 ...

加这个群:170938241,大家都是初学者,你可以和大家先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哦  抱歉,我是刚接触这个语句,我们使用的PLL来给定时钟的频率,通过PLL串联来达到1S的频率  还有我们 ...

PS:你好像还是没有回答我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啊,先端正态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你那芯片的资源啊

唔·看到了 显示2/2   看来已经是上限了··那同学那个能用3个PLL是板子问题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唔·看到了 显示2/2   看来已经是上限了··那同学那个能用3个PLL是板子问题么· ?

不同的芯片资源不同,有的只有2个PLL,有的有4个,你还是看一下FPGA权威指南,科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