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楼主:
本人新手,请问一下,msp430风火轮体验板不是有个接近传感器吗,当手靠近时Led灯就会有高低电平的变化,那我怎么在ccs里编程,然后用串口助手来收集这高低电平数据变化啊?

网友A:
那是电容触摸按键,不是什么接近传感器。。。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可是你如果手靠近的时候它那个LED灯会有反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容触摸按键,不是什么接近传感器。。。

可是如果你收靠近的话LED灯会有反应啊。那我怎么用ccs编程然后用串口助手来收集这变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