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1081启动问题

楼主:
问一下,EMW3161_COMMON_BOOT.bin,这个Bootloader的源文件官方提供了吗?

刚才大概看了下1081启动方式,STM32F205的BOOT0接地表示从Main Flash启动

open1081 BOOT0直接接地,然后我们控制的是TIM9_CH2引脚。

也就是说上电后,Main Flash中的Bootloader开始启动,然后Bootloader会读取TIM9_CH2电平,决定运行用户程序还是进入Bootloader的下载模式。想看看EMW3161_COMMON_BOOT.bin的源码,能提供就好了。

网友A:
是bin文件 这个源码肯定是不会提供的了 昨天用JTAG测试烧录这个Bootloader总是提示错误 楼主能否试试看是否能正常烧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bin文件 这个源码肯定是不会提供的了 昨天用JTAG测试烧录这个Bootloader总是提示错误 楼主能否试试看是否 ...

我按照手册烧成功了,需要单独打开J-Flash ARM这个软件烧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按照手册烧成功了,需要单独打开J-Flash ARM这个软件烧写。

是的 我也是按照手册使用J-FLASH ARM单独烧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也是按照手册使用J-FLASH ARM单独烧录

如果烧写不成功,可以擦除下芯片的FLASH,然后在重新烧写BOOT和RF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