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678系统设计中PCIECLK问题

楼主:
请问在设计基于TMS320C6678系统板时,如果不用PCIE模块,是不是可以悬空PCIECLKP和PCIECLKN引脚,还是是分别接高电平和低电平。

网友:
CMOS输入悬空你觉得妥当吗?

网友:
如果你不使用pci-e 接口,你可以直接悬空就行,接什么电平也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驱动不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