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678上电运行不稳定问题

楼主:
自己做的一块6678的板子,core0在上电后不能正常工作,现象如下:

1、上电通过XDS100仿真器连接core0时,在GEL初始化DDR3寄存器时,会报如下错误:
C66xx_0: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21000010 on Page 0 of Length 0x4: (Error -1060 @ 0x21000010) Device is not responding to the request.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5.0.747.0)
C66xx_0: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TargetConnect(): target access failed at *((unsigned int *) (0x21000000+0x00000010))=0x0000C30 [pc104_c6678.gel:155] at ddr3_setup(0) [pc104_c6678.gel:508] at Global_Default_Setup_Silent() [pc104_c6678.gel:438] at OnTargetConnect() .
C66xx_0: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ControlRegisters_CSR: (Error -1060 @ 0x41) Device is not responding to the request.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5.0.747.0)
C66xx_0: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ControlRegisters_CSR: (Error -1060 @ 0x41) Device is not responding to the request.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5.0.747.0) 。

2、不加载GEL文件,通过仿真器连接上core0后,通过加载程序初始化PLL和DDR3寄存器,DDR3可以完成初始化,但是当读写DDR3时,仿真器会返回如下错误:

C66xx_0: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80000004 on Page 0 of Length 0x4: (Error -1060 @ 0x80000004) Device is not responding to the request.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5.0.747.0)。但是通过CCS local reset core0后加载程序重新执行后,可以正常访问DDR3。
然后仿真器连接core1~core7,发现可以正常读写DDR3。这里可以推断应该不是DDR3的问题。
投了两块板子,另一块板子DSP工作正常,并且也对比了两块板子的电源芯片和外围电阻电容等,没有发现差异。现在有问题的这块板子已经换过一次芯片了,现象还是一样。请问现在应该从哪方面入手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目前来说,这个TI最强的一块dsp的板子了,一直想入手玩一下,可惜无缘 .......

希望eeworld 可以多提供这样平台的学习机会啊 !

网友:
ls帮楼主搞定这个问题,估计楼主送你一块都不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