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电源和地过孔旁边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
在PCB放置电源盒地过孔时候,都会出现这个符号,这是什么意思?

右边白色的符号

网友:
只要是过孔都会出现这个符号?为什么?》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导线悬空没有连接的意思,你还没覆铜,敷完铜过孔和地平面就连在一块了

网友:
没有连接到一起,或者已经连接的删除了一部分,,,继续连即可!

网友:
断路的意思,需要导线继续连接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导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