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1081采用STM32F205的内部晶振?

楼主:
看Core1081,没有外部晶振接口,只有一个32K的晶振。

难道Core1081只能使用STM32F205的内部晶振?内部晶振精度好像不高吧

网友:
是的,系统时钟采用的是内部时钟的,32.768是用作实时时钟的!

网友:
我们经过测试的,运行是很稳定的!

网友A:
话说如果使用外部晶振 还如何进行二次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如果使用外部晶振 还如何进行二次封装

MX1081内部就是一个STM32F205RG单片机+Wifi模块,引出外部晶振引脚,跟二次封装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