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 参考电压

楼主:
用430内部ADC12采样,想用外部电压作为参考电压,直接将3.3V接到Veref+可以吗?为了稳定,电路方面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吗?

网友A:
你的3.3是基准出来的么,ADC12可以选择以AVCC作为Vref+。 内部也有1.5V 2.5V两个可选基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3.3是基准出来的么,ADC12可以选择以AVCC作为Vref+。 内部也有1.5V 2.5V两个可选基准。

坛里有一个帖子说”直接用××CC做参考电压比内部参考电压还糟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里有一个帖子说”直接用××CC做参考电压比内部参考电压还糟糕!“

所以,你想表达的意思是?

是这样,具体应用具体分析,成本要求,精度要求, AVCC 做参考只是一个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