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段简单的汇编代码获取PC寄存器值

楼主:
为了判断代码是在SDRAM里还是在SRAM里,我现在的判断依据是PC寄存器(如果有更好的方法请告之)

如果PC值在0~4096确定代码在SRAM里,于是拷贝从Nand到SDRAM
如果PC值在0x30000000以上,表示代码在SDRAM里,不拷贝Nand到SDRAM里,表示在现在调试,【新代码】是用Jlink扫写到SDRAM里的,Nand是老代码。

本人汇编垃圾,请赐教

网友:
貌似弄出来了,但是有疑问
.global _where_pc

_where_pc:
        mov r0,pc
        mov pc, lr

连续两次调用_where_pc函数返回值都是一样的???PC指针不是应该递增吗?
输出:
addr 0x30000198
addr 0x30000198

extern int _where_pc();
        addr = _where_pc();
        printf("addr 0x%8.8x\n",addr);

        addr = _where_pc();
        printf("addr 0x%8.8x\n",addr);

查看反汇编查看0x30000198的位置,
30000050 <irq>:

irq:
    sub lr, lr, #4                  @ 计算返回地址
30000050:        e24ee004    sub    lr, lr, #4        ; 0x4
    stmdb   sp!,    { r0-r12,lr }   @ 保存使用到的寄存器
30000054:        e92d5fff    stmdb     sp!, {r0,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r9, sl, fp, ip, lr}
                                    @ 注意,此时的sp是中断模式的sp
                                    @ 初始值是上面设置的3072

    ldr lr, =int_return             @ 设置调用ISR即EINT_Handle函数后的返回地址
30000058:        e59fe138         ldr        lr, [pc, #312]        ; 【30000198<.text+0x198>】地址在这里
    ldr pc, =EINT_Handle            @ 调用中断服务函数,在interrupt.c中
3000005c:        e59ff138         ldr        pc, [pc, #312]        ; 3000019c <.text+0x19c>

网友:
你用来取PC的指令的地址是固定的,所以用它取到的PC也是固定的。

网友A:
把mov r0,pc张成mov r0,l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mov r0,pc张成mov r0,lr

恩,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