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淘了几个超级电容

楼主:
为了学习MSP430FR5969,特意在淘宝上淘了几个超级电容,为后续的实验做准备。
一共找了5种,分别是
  • 1F/2.5V
  • 3.3F/2.5V
  • 0.22F/5.5V
  • 1F/5.5V
  • 1.5F/5.5V

EXP-MSP430FR5969板载的超级电容是0.1F/5.5V的。

网友A:
0.1F/5.5V 能支持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F/5.5V 能支持多久啊

outbox中标准例程,每5秒测一次温度并闪LED,可以将FRAM填充满,理论上用时 5 * 6144 / 3600 = 8.5 小时。实测约8小时20分,这时电压还有2.5V左右。所以看起来在低功耗模式下是可以运行较长时间的。

网友:
不同的超级电容作用不同,一般的超级电容都是2.5V-3.0V的耐压。
外观像电解电容那样筒状的超级电容是用来提供瞬时大电流的,其特性是内阻小,漏电流偏大,充放电迅速。
外观像扣式电池那样扁平的圆柱体就是用来替换纽扣电池的,特性是内阻很大,漏电流较小,与可充电池相比充电迅速,但漏电流比电池大。
上面说到,超级电容一般是2.5V-3.0V耐压,那图中的5.5V1.0F的电容是怎么回事呢?拆开外面包的热缩管可以发现,它其实是由2个2.75V2.0F的超级电容经过点焊串联而成的。

网友B:
除了电容的脚看着旧,其他看来还是新的
不过超级电容器不能用于高频率充放电的电路中,高频率的快速充放电会导致电容器内部发热,容量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容的脚看着旧,其他看来还是新的
不过超级电容器不能用于高频率充放电的电路中,高频率的快速充放电 ...

超级电容的ESR也比较大。

网友:
这个容值与ESR和漏电直接的挑选还是得按照实际情况来选择比较好,不然可能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