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 求帮忙

楼主:
要怎么用ccs编程 在风火轮触摸板程序中编程向串口助手发送字符串:“有人靠近!”

网友:
...太简单了,买个人体接近模块连个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if(靠近条件==1)
{
    printf(“有人靠近!\n”);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f(靠近条件==1)
{
    printf(“有人靠近!\n”);

我直接在代码里添加了一个输出 pringtf("有人靠近!\n"); 可是烧写的时候直接就是错误烧写不了。具体要怎么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在代码里添加了一个输出 pringtf("有人靠近!\n"); 可是烧写的时候直接就是错误烧写不了。具体要怎 ...

解决完错误,可是串口助手什么东西也没有啊。直接用printf或者sprintf打印好像不行啊。

网友:
你们是猴子请来的逗比吗?
printf()定义没有?好好看看串口的实现方式吧!使用的芯片,硬件结构什么的都没有,不是瞎扯吗?
另外,看看关于UART的例程,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