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懂没有?dBm,dBV, dBuv, dB, dBf等测量单位

楼主:
说明一下dBm,dBV, dBuv, dB, dBf等测量单位意义 dB的意义 1. dB基本上是一个比例数值,也就是一种倍数的表示单位。也就是测试数据与参考标准的相对差异表示。 2. 计算上: dB = 10 log (P1/P2)= 20 log (V1 / V2) V1是测试数据,V2是参考标准。例如V1数据是 V2的2倍,就是6 dB。(P代表功率,V代表电压) 3. 至于dB后面那个英文字就是作为参考标准的单位数值。例如dBV 就是当参考标准V2 = 1V时,所测得的V1数据。也就是 6 dBV = 2V的意义。 4. 反之,如果V1数值小于V2,那dB数值就变成负数。也就是说, dB的换算公式(工程人员必须了解的算法) 1. 1 dB = 1.1 倍,2 dB = 1.25倍,3 dB = 1.4倍,6 dB = 2 倍,10 dB = 3 倍,20 dB = 10倍,30 dB = 30 倍。其它就可以用上述数值换算,并不困难。(反过来 – 6 dB 就是 1/2 = 0.5) 2. 在换算时要把握一个原则,dB数值的相加等于倍数的相乘。 例如:40 dB = 20 dB + 20 dB = 10 * 10 = 100 倍 例如:56 dB = 20 dB + 30 dB + 6 dB = 10 * 30 * 2 = 600 倍 Audio 音频仪表的测量单位-----常见的范例为交流微伏表AC millimeter 1. 基本测量单位为AC Vrms,即为交流均值电压。一般为 mV 及 V。(1 V = 1000 mV) 2. 表头上一般还有黑色的dBV 及红色的 dBm两种刻度指示。(dBV现在已经不常用) 3. dBV是以 1V为 0 dB参考标准,dBm(dBmW)则是以 1mW(0.775 V)为 0 dB参考标准。 4. 音频标准阻抗公订为 600 Ohm,因此1 mW相当于 0.775 V(775 mV)。 5. 以微伏表上的显示为例:300 mV = - 10 dBV = - 7 dBm RF射频仪表的测量单位-----常见的范例为射频信号产生器RF Signal Generator 1. 基本测量单位有 uV,mV,dBuV 或是 dBm。(1 mV = 1000 uV) 2. 由于信号强度的变化范围很大,因此 uV 与 mV单位已经少用。 3. dBuV是以 1 uV为 0 dB参考标准。(一般所说的信号强度 dB 或 dBu,其实就是 dBuV) 4. dBm (dBmW)同上所述,是以 1mW为 0 dB参考标准,但是射频的标准阻抗公订为 50 Ohm,因此 0 dBm 即为0.224 V,相当于107 dBuV。(224000 uV) 5. 以信号产生器的输出显示为例:60 dBuV = - 47 dBm = 1000 uV = 1 mV 其它相关注意事项 信号产生器输出端有Open空载型及Load负载型的差异, 也就是输出值会有6 dB的差异。(有EMF字样时,其数值为空载数值,表示在输出端负载后,实际输出会衰减6 dB) 新感度测试单位 dBf说明 以前FM收音机的感度标示都是使用uV, 最近才发现怎么突然间目录上都变成了dBf,到底这是什么东东?总算搞清楚了,这又是一个最新的感度测试单位。 原来的 uV,后来演进到 dBu也就是dBuV,再来就是仪器上的 dBm也就是dBmW针对1mW的dB数值,最新的是dBf也就是针对femtowatt(10的 -15次方)的dB数值。 过去的dBu 或是 dBm(50 ohm)都是电压的绝对值,与阻抗无关。(虽然 dBm应该是与阻抗有关,但是大家都公订以50 ohm为标准) dBf则是将电压uV数值根据天线输入阻抗为 75 ohm或是300 ohm换算为femtowatt,再取其dB数值。因此dBf

网友:
很好,加深了印象

网友:
新感度测试单位 dBf说明  谢谢楼主来了解一下

网友:
温习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用dB标示倍数呢,直接说2倍3倍不好么,
还得用20log(倍数)转成dB的方式,

来自http://zuoye.baidu.com/question/ ... aaf3f06d316e9d.html 的回答:
因为要在电磁兼容领域,描述对象的幅度和频率范围都很宽,在图形上用对数坐标更容易表示,而dB就是用对数表示时的单位,10V是20dBV.要习惯这样的表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