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编译警告:#552-D variable "a" was set but never used

楼主:
程序如下:void main(void) {
        int a;
        a=100;
}
执行结果出错,幅值语句没有被执行

网友A:
赋值语句可能压根就没有,被优化掉了,欲知详情,反汇编之....

网友:
楼上正解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赋值语句可能压根就没有,被优化掉了,欲知详情,反汇编之....

反汇编有看到汇编语句,只不过看着不太正常的样子

网友:
前面加个volatile可以消除那个警告,但是最终赋值语句也是没有被执行,程序停在赋值语句那边

网友B:
程序写成这样,就不要开优化了,否则就是在忽悠编译器了

告警提示狠明白啊,你是真没看懂,还是假装不懂?不能再加点代码把变量a引用一下,彻底把编译器骗过去咩?

网友:
检查一下编译的参数,可能有些不合适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写成这样,就不要开优化了,否则就是在忽悠编译器了

告警提示狠明白啊,你是真没看懂,还是假装不懂 ...

我这个是大程序编译的时候出错,才简化试一下到底是什么回事,本来好好的程序隔了一段时间没用加了两条语句上去发现没执行我才想找一下原因

网友C:
a在程序中无实际应用,编译器会优化掉。你可以加个使用a的延时试试便知结果

网友D:
多写几条语句,对a来几个简单的运算,看看能不能执行,另外,为什么没有while(1)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在程序中无实际应用,编译器会优化掉。你可以加个使用a的延时试试便知结果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在程序中无实际应用,编译器会优化掉。你可以加个使用a的延时试试便知结果

void main(void) {
        int a,b;
        a=100;
        b=100;
        b=a+b;
       for(;;);
}
ccs单步运行可以,全速运行时报错: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3ff62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写几条语句,对a来几个简单的运算,看看能不能执行,另外,为什么没有while(1)呢~~~~

void main(void) {
        int a,b,i;
        a=100;
        b=100;
        for(i=0;i<10;i++)
                b=a+b;
}
单步运行可以,
这样子全速运行也是不行

网友:
你得加个死循环吧。}之前加一个while(1);

网友:
虽然赋值了,但是a没有用于计算,所以编译器把他给优化掉了